[应用相关] 增加usb功能

楼主(2019-12-07):
如何给单片机增加usb功能?

网友A:
想给1611做的一个系统增加usb功能,不知道应该选用什么样的usb控制芯片,做怎样的工作

网友B:
需要增加多少代码,不知道1611的flash是不是够?

网友C:
做模拟的USB吧,这个不过很难的,我只是听说过的。。

网友D:
可以使用USB识别芯片。

网友E:
CH378: 易用高速U盘和SD卡的文件管理芯片

网友F:
可以选用其他的芯片作为接口。

网友G:
使用串口芯片就可以实现。

网友H:
CH375: 通用USB接口芯片,串口/并口控制接口

网友I:
选用内置 USB 功能的微控制器

网友J:
单片机与计算机USB通讯??

网友K:
很多的芯片都集成了usb功能。

网友L:
专用的USB转串口的转换芯片的吧

网友M:
是否要驱动,看USN芯片实现的类型

网友N:
这个是需要添加USB的模块的设计的啊

网友O:
现在很多的芯片都集成了usb功能。

网友P:
楼主使用过cypress的芯片吗?

网友A:
使用usb的串口芯片啊。

网友B:
推荐TIVA的芯片,或者使用ch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