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最小系统电路不工作

楼主(2019-12-07):
自己制作的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不工作,怎么解决

网友A:
查一下线路板,和焊接的问题。

网友B:
最小系统的话,直接通过仿真器供电都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C:
建议楼主检查下你的VCC跟GND是否短路,二是检查下你的单片机的晶振可否起振,三是单片机的自身焊接是否OK的。。

网友D:
主要是焊接问题   其他都没什么。。

网友E:
1、电源、地是否正常 2、晶振有没有起振 ,晶振的匹配电容有没有焊错 3、复位电路正确吗

网友F:
电源 复位 晶振,最基本的需要保证这三样正常;如不正常,需要查看是焊接问题,还是设计问题。

网友G:
先查短路吗  然后 看看各个引脚焊接 然后再看看芯片有坏的没

网友H:
如果最小系统不工作,可以使虚焊,也有可以电路设计不对。。

网友I:
我只是想说一点,不需要外部晶振就可以工作

网友J:
如果你的代码需要外部晶振来支持的例外,所以还是根据具体情况自己排查分析

网友K:
把你设计的原理图上传一下。

网友L:
可能存在虚焊的问题啊 啊。

网友M:
使用焊锡都重新焊接一遍试试看。

网友N:
使用电压表测量电压是否都正确。。

网友O:
建议查看晶振是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