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电容高温下漏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9-12-07):
(无正文)

楼主:
补充:温度150度以内A点直流电压与B点基本相同,当温度上升到160度以后A点直流分量直接上升至2.1v。现在怀疑是高温下电容漏电流引起的,请教各位大侠分析分析,看有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

网友A:
高温下漏电流肯定是会大的, 这是因为电介质的导电性跟温度有关. 而且随温度上升, 快速提升.  具体的导电性能还要看电介质的具体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温下漏电流肯定是会大的, 这是因为电介质的导电性跟温度有关. 而且随温度上升, 快速提升.  具体的导电性 ...

谢谢回复,有没有用过高温下漏电流小的电容,麻烦给推荐下。

网友A:
容量规格呢?    可以看看 CBB 或 npo 材质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规格呢?    可以看看 CBB 或 npo 材质的电容

用了一款CBB的感觉温度性能还不如我现在用的陶瓷电容,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这款电容有问题。

网友B:
温度冲击后电容器的漏电流增大

网友C:
确定是漏电?如果是漏电也好办,把电容改成两个,中间接电阻到地。原90V经漏电在2M上形成2.1V电压。修改后形成约4.2V,但是经第二个电容后就只有约0.2V了。

网友D:
这么高的温度  我在想其它器件是怎么处理或者选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漏电?如果是漏电也好办,把电容改成两个,中间接电阻到地。原90V经漏电在2M上形成2.1V电压。修改后 ...

这种方法我尝试过,温度能稍微好一点,比原来能提高2度左右。除了漏电流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可以造成该现象,望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高的温度  我在想其它器件是怎么处理或者选型的

超高温试验,器件筛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高的温度  我在想其它器件是怎么处理或者选型的

超高温试验,器件筛选,尽量降低器件本身消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我尝试过,温度能稍微好一点,比原来能提高2度左右。除了漏电流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可以造成该现象 ...

可以第一个2M电阻加点负压。但是仅仅提高2度,确定是漏电?像是超过某温度后漏电迅速增大,对器件单独加热试试,看究竟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E:
什么场合要用到150度?一般陶瓷电容最高温度到105度,已经超出使用范围。

网友C:
直流伺服

网友C:
修正错误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两天外出,刚回来。等有结果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