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W79E632A如何使用128K Flash

楼主:
W79E632A的128K Flash是如何使用的,我在官网上只看到了这个芯片的规格书没有看到与它对应的技术手册,想问一下各位大侠是否有和这颗芯片相关的技术手册分享下,另外传统51只支持64K寻址,这个128K的51编译器要怎么支持,KEIL要进行怎样的设置才能正确输出程序,编译输出的程序是1个HEX还是2个?烧写是否得分两次进行?谢谢。

网友A(2019-12-07):
/*--------------------------------------------------------------------------
W79Ex32.H

Header file for Winbond W79E532 and W79E632 microcontrollers
Copyright (c) 1988-2004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sfr P0     = 0x80;
sfr SP     = 0x81;
sfr DPL           = 0x82;
sfr DPH    = 0x83;
sfr PCON   = 0x87;

sfr TCON   = 0x88;
  sbit TF1   = TCON^7;
  sbit TR1   = TCON^6;
  sbit TF0   = TCON^5;
  sbit TR0   = TCON^4;
  sbit IE1   = TCON^3;
  sbit IT1   = TCON^2;
  sbit IE0   = TCON^1;
  sbit IT0   = TCON^0;
sfr TMOD   = 0x89;
sfr TL0    = 0x8A;
sfr        TL1    = 0x8B;
sfr TH0    = 0x8C;
sfr TH1    = 0x8D;
sfr CKCON  = 0x8E;

sfr P1     = 0x90;
sfr P4CONA = 0x92;
sfr P4CONB = 0x93;
sfr P40AL  = 0x94;
sfr P40AH  = 0x95;
sfr P41AL  = 0x96;
sfr P41AH  = 0x97;

sfr SCON0  = 0x98;
  sbit SM0   = SCON0^7;
  sbit SM1   = SCON0^6;
  sbit SM2   = SCON0^5;
  sbit REN   = SCON0^4;
  sbit TB8   = SCON0^3;
  sbit RB8   = SCON0^2;
  sbit TI    = SCON0^1;
  sbit RI    = SCON0^0;
sfr SBUF   = 0x99;
sfr P42AL  = 0x9A;
sfr P42AH  = 0x9B;
sfr P43AL  = 0x9C;
sfr P43AH  = 0x9D;
sfr CHPCON = 0x9F;

sfr P2     = 0xA0;
sfr XRAMAH = 0xA1;
sfr P4CSIN = 0xA2;
sfr P4     = 0xA5;

sfr IE     = 0xA8;
  sbit EA    = IE^7;
  sbit ET2   = IE^5;
  sbit ES    = IE^4;
  sbit ET1   = IE^3;
  sbit EX1   = IE^2;
  sbit ET0   = IE^1;
  sbit EX0   = IE^0;
sfr SADDR  = 0xA9;
sfr ROMCON = 0xAB;
sfr SFRAL  = 0xAC;
sfr SFRAH  = 0xAD;
sfr SFDFD  = 0xAE;
sfr SFRCN  = 0xAF;

sfr P3     = 0xB0;

sfr IP     = 0xB8;
  sbit PT2   = IP^5;
  sbit PS    = IP^4;
  sbit PT1   = IP^3;
  sbit PX1   = IP^2;
  sbit PT0   = IP^1;
  sbit PX0   = IP^0;
sfr SADEN  = 0xB9;

sfr T2CON  = 0xC8;
  sbit TF2    = T2CON^7;
  sbit EXF2   = T2CON^6;
  sbit RCLK   = T2CON^5;
  sbit TCLK   = T2CON^4;
  sbit EXEN2  = T2CON^3;
  sbit TR2    = T2CON^2;
  sbit C_T2   = T2CON^1;
  sbit CP_RL2 = T2CON^0;
sfr T2MOD  = 0xC9;
sfr RCAP2L = 0xCA;
sfr RACP2H = 0xCB;
sfr TL2    = 0xCC;
sfr TH2    = 0xCD;
sfr PWMCON2= 0xCE;
sfr PWM4   = 0xCF;

sfr PSW    = 0xD0;
  sbit CY    = PSW^7;
  sbit AC    = PSW^6;
  sbit F0    = PSW^5;
  sbit RS1   = PSW^4;
  sbit RS0   = PSW^3;
  sbit OV    = PSW^2;
  sbit P     = PSW^0;

sfr WDCON  = 0xD8;
  sbit POR   = WDCON^6;
  sbit WDIF  = WDCON^3;
  sbit WTRF  = WDCON^2;
  sbit EWT   = WDCON^1;
  sbit RWT   = WDCON^0;
sfr PWMP   = 0xD9;
sfr PMW0   = 0xDA;
sfr PWM1   = 0xDB;
sfr PWMCON1= 0xDC;
sfr PWM2   = 0xDD;
sfr PWM3   = 0xDE;

sfr ACC    = 0xE0;

sfr EIE    = 0xE8;

sfr B      = 0xF0;

sfr EIP    = 0xF8;

网友A:
http://www.keil.com/dd/docs/c51/winbond/w79ex32.h
http://www.keil.com/dd/docs/datashts/winbond/w79e632.pdf

网友A:
看手册的说明。

楼主:
你这个说明在规格书上我也看过,但是他还是没说怎么烧写128K的代码,阁下有用过这颗芯片吗?KEIL要怎么设置?

网友:
没用过,应该选择这个头文件,在工程配置里设置这个芯片的大小吧

网友:
或者在烧录的配置上设置。

网友B:
是不是在这设置

网友B:
我没用过这个,不建议用这么老的芯片,现在新唐的51有MS51,ML51,N76Exxx系列。。

网友:
建议使用这些,这些新唐提供的有keil驱动,直接选择对应型号就设置好内存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在这设置

不是,这颗是51,用的是KEIL C51 开发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用过这个,不建议用这么老的芯片,现在新唐的51有MS51,ML51,N76Exxx系列。。 ...

我需要使用大资源的,对原有的功能进行升级,原来的项目是用51做的,如果换ARM程序需要大改,所以想找颗128K的51芯片看看,然后看到新唐有但是配套的资料并不全,烧录上位机上我甚至连这几颗128k的51芯片选项都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