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波特率检测

楼主(2019-12-07):
用UATR通信,主机发送0000 1101,一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一位停止位,如果主机的波特率设为9600,从机的波特率设为4800,那么从机收到的是什么呢?

网友A:
自己可以用串口在自己的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小助手的试一下的。。

网友B:
直接把你的串口线的RX跟TX短路,然后发送该字节数据,看下接受的是啥就知道了啊

网友C:
这个时效性你可能达不到的,我用我设备的给你仿真下的你就知道了

网友D:
这是我发送100个0x0D得到的C8 86 86 C8 A4 86 C8 A4 86 C8 A4 86 86 E4 86 86 C8 A4 86 86 A4 86 C8 A4 86 C8 A4 86 86 A4 86 86 A4 FE,楼主可参考下的

网友E:
发送一个0x0D为什么会是FE呢?

网友F:
这个我也有些搞不清楚的啦,不过呢在理论上按位来分析的话,9600波特率发送,4800波特率接收,主机发送0x0D,其实际发送的电平0 00001101 1,接收到的电平可为0 01011111 1

网友G:
一般的希望两边的波特率一定要一致,不然肯定会造成数据的误码的。。

网友H:
你要是做过模拟UART口的,就会更能进一步的了解更深层的东西的。。

网友I:
这数据传输最基本的就是高低电平的变化的,中间的一个电平出现读取错误,就会影响你后边的数据的读取的正确性的

网友J:
一般情况下,UART是双方的BAUD须一致的,否则会造成通信出现误码

网友K:
现在需要自动检测波特率后自动匹配。。。您有什么好的方法么?

网友L:
波特率不一致,收到的是乱码吧

网友M:
两边的波特率设置不一致的,就根本得不到正确的数据的

网友N:
自动波特率,是指某一方可以检测对方传输数据时的波特率,从而采用与对方相同的波特率进行数据传输,而不需要人工设置。

网友O:
这要看是什么样的串口协议了。

网友P:
以某个波特率发送固定已知数据的,用单片机串口接收数据,先用1200的波特率接收

网友Q:
其实就是将对方的TXD接到计数器管脚,在一定时间内抓取最窄脉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