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3.3V状态下和1.8V状态下工作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9-12-07):
3.3V状态下和1.8V状态下工作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如果用电池供电,电压逐渐从3V降到2.2V,在这个过程中会对430造成什么影响呢?

网友B:
单单从MCU来讲。没什么影响。考虑其他芯片。

网友C:
内部AD没有影响吗?在2.2V的时候内部参考电压还能达到2.5V吗?

网友D:
有些内部模块的使用要注意,比如ad的内部参考电压,还有flash擦写等操作

网友E:
主要是工作稳定性的问题   在不同的工作电压下   工作的稳定性不一样

网友F:
原来稳定性会有影响,那这么说还是保持稳定的供电电压有好处?

网友G:
那这么说还是保持稳定的供电电压有好处?

网友H:
你的其他工作电路也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I:
这样的工作电路能够正常工作吗?

网友J:
楼主这是要设计低功耗的电路吗?

网友K:
外部的元器件不一定是低功耗的。

网友L:
进入低功耗模式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M:
低功耗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照样工作。

网友N:
还需要对整体的电路进行设计。

网友O:
会不会对整体的电路有影响呢?

网友P:
其他的芯片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吗?

网友Q:
有问题的可能是其他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