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式开关电源输出地线噪声很大如何解决?

楼主(2019-12-07):
我用VIPER16芯片做了一个开关电源,但发现输出5V的噪声很大。示波器表笔即使不用接触到5V的地线,只是靠近地线,都能测量到峰峰值为300mV左右的尖峰脉冲串,其频率恰好与开关频率60K吻合,说明这个噪声就是开关管的通断引起的。而同一个示波器,也不改任何示波器的参数,直接测量外购的成品开关电源,则尖峰很小,峰峰值才30多mV。说明不是示波器或测量方法的问题。

当用手摸5V地线时,尖峰脉冲一下缩小很多,峰峰值大概不到100mV。

这个尖峰已经影响到了开关电源供电的板子的485通讯和单片机的RTC计时准确性了。输出5V就是给单片机供电的。请问如何减小噪声?总不能一直手摸着吧?没有金属外壳,也没有接大地端子。

网友A:
次级整流滤波设计方面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级整流滤波设计方面是不是有问题?

次级有3路输出,其实都有噪声。但给单片机供电的5V的噪声会影响通讯与RTC计时,所以要解决它。二极管我没加吸收电路,但是加上也没改善,就是图中的与D6并联的R100和C100。滤波电容E5、E6都是高频电容。当用手摸5V的地,也就是变压器的9脚时,噪声就明显减弱。

点赞就是这个大拇指啊

网友B:
变压器原边与副边没有加屏蔽?原边与副边没有加安规电容来给共模噪声电流提供通道?变压器绕组结构设计是否考虑了共模噪声的屏蔽问题?

网友C:
变压器分布电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原边与副边没有加屏蔽?原边与副边没有加安规电容来给共模噪声电流提供通道?变压器绕组结构设计是否 ...

没使用Y电容,板子已经做好。变压器原边副边是否屏蔽我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分布电容问题

谢谢!如果改良?

网友D:
你还是先把5V地和零线隔离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使用Y电容,板子已经做好。变压器原边副边是否屏蔽我也不清楚。

变压器是谁设计的?要求设计变压器的人在变压器原边和副边之间增加屏蔽层,降低原边和副边之间的耦合噪声。
另外,在变压器原边的“安静”电平和副边的“安静”电平之间,例如原边的地或DCBUS,和副边的地之间跨接一个Y1的安规电容,尝试给耦合的噪声一个返回的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是谁设计的?要求设计变压器的人在变压器原边和副边之间增加屏蔽层,降低原边和副边之间的耦合噪声 ...

谢谢!变压器是托人设计的,我也不懂具体要求,是否加了屏蔽层也不知道。
我在原边的整流之后的地与副边的5V的地之间加了个Y2 102电容,则噪声马上变小了,通讯与RTC也都好了。不过我看别人的有的开关电源并没有Y电容,不知为啥,Y电容也不贵呀。

网友E:
对换变压器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变压器是托人设计的,我也不懂具体要求,是否加了屏蔽层也不知道。
我在原边的整流之后的地与副边 ...

不加Y电容也是一种技术的。通过精心设计变压器的结构,用部分屏蔽的办法实现原边与副边耦合噪声对消的办法实现无Y电容结构。这个要求对变压器设计非常精通并且有仪器会测量的人。如果经验不够,还是传统一点比较好。

网友F:
我当初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折腾了很久,实在是很浪费时间,后来直接选用了成都一家公司的AC-DC模块,某宝有售,价格跟自己做的差不多。性能还可以,纹波也就30来个mV

网友G:
单片机类供电,变压器必须加屏蔽,Y电容,TT型滤波,你一个变压器干了三组,却只有一组加了,噪音是会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