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有那几款芯片是支持互电容的,有几路?

楼主(2019-12-07):
想用赛普拉斯触摸芯片,但没看到赛普拉斯对于互电容方面资料的

网友A(2023-12-22):
PSoC 4100S和PSoC 4200S

网友B:
1: CapSense Design Guide: link12: PSoC Creator 里面的示例工程:

3:MTB tool里面提供的示例工程:

4:目前有很多芯片支持CSX:PSoC4000/PSoC4000S/PSoC4100/PSoC4200/PSoC4100S plus/PSoC6……

网友C:
他家的触摸方案可太多了,而且demo里也有的

网友D:
其实我建议还是使用分立的触摸方案比较好,单独芯片抗干扰性能更好一些

网友E:
现在赛普拉斯的触摸方案估计和微芯的差不多了

网友F:
他家的触摸我用过,而且还能软件配置很好用的

网友G:
这个你用的是哪款MCU啊?

网友H:
一般来说,他家资料比较全面了,而且生态做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I:
直接用他家的IDE创建个工程,关于触摸方面的就好了

网友J:
你咋不看看demo呢,demo是有触摸应用的

网友K:
建议直接使用SoC Creator 里面的示例工程,比较直观而且好用

网友L:
互电容是什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