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IDE的MCC插件如何离线安装

楼主(2019-12-07):
如题,如何离线安装MCC插件。直接从官网下载离线包后安装时缺少其他组件,怎么破?离线安装包有没有完整的

楼主:
所用软件电脑无法联网啊

网友A:
没有,必须在线。

网友A:
不能联网怎么干活啊,好多东西要在线安装的。

网友B:
好像这种都是在线安装。

网友B:
看了官网,可以

网友C:
可以离线安装的, 官网搜索MCC, 有单独的MCC下载, 下下来了之后, 在X IDE里面的plug in那里 有个安装选项的.

网友D:
tool
option
plug in
添加即可

网友E:
到官网"主页/MCC”下载MCC v3.85.1 plugin,然后在X IDE的plugin窗口中download tab里,用add plugin安装

楼主:
我的也到这一步了,但会提示缺少组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官网"主页/MCC”下载MCC v3.85.1 plugin,然后在X IDE的plugin窗口中download tab里,用add plugin安装 ...

找到离线插件后,再点击确定就无法安装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找到离线插件后,再点击确定就无法安装了

你说你下载好了离线版,却无法安装?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也到这一步了,但会提示缺少组件啊

我之前遇到过一次,供你参考一下,之前升级 MPLAB X IDE5.25的时候,最新版的MCC下载了以后,怎么都安装不了,因这我之前在电脑内安装了多个版本的 X IDE  卸载其中一个都会把所有插件都卸载掉了!后来下载一个老一些版本的MCC,然后再安装最新版本的MCC就可以了!

希望能帮助到你!

楼主(2020-01-20):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遇到过一次,供你参考一下,之前升级 MPLAB X IDE5.25的时候,最新版的MCC下载了以后,怎么都安装 ...

这个没试过  一会试试

网友G:
可以离线安装的,安装不成功会不会是版本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没试过  一会试试

十分感谢!!!刚刚试过了,3.75可以正常安装,但仍然无法升级成3.85,安装时提示缺少组件。

楼主:
已经试过,3.75版本能够正常离线安装!3.85的还是提示缺少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离线安装的,安装不成功会不会是版本问题?

有可能,刚刚试了3.75的能够安装成功了。多谢!

你3.75安装成功后,再去安装最新的,就不会提示缺组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