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使用IAR为何对没使用的变量报错

楼主(2019-12-07):
使用Keil的时候,一个变量只是定义和幅值了,然后没有使用的话,会报警告。

IAR为何会直接报错,哪位大神知道如何解决此问题

网友:
应该是开了什么检查的功能。

网友:
如果不用你定义它干啥,浪费代码,那个提醒是为了让你排查错误。

网友A:
或者是不是真滴漏掉了这个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不是真滴漏掉了这个变量。

谢谢您的回答。

没有,我**了,是因为我使用的nRF的demo库,库里面的定时器demo和串口demo使用的config.h不一样,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我将其修改了就可以了,究其原因就是这个h文件没搞好。

网友A:
IAR编译器本身可能有BUG

网友B:
警告是警告,又不是错误,两个概念不能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编译器本身可能有BUG

现在问题解决了
在IAR设置里面可以设置其代码的严格性,所以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警告是警告,又不是错误,两个概念不能搞混了

这个和编译器的检测严格性有关,只需要修改其检测的严格性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和编译器的检测严格性有关,只需要修改其检测的严格性即可

原来如此,这么牛。。掌握不好,还当错误了。

网友D(2020-01-07):
能贴图上来看看吗

网友E:
iar应该也不会报错的

网友F:
估计是哪里设置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