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用的是两节干电池,电压3.2V,为了防止电池接反,用...

楼主:
产品用的是两节干电池,电压3.2V,为了防止电池接反,用了MOS。仿真的效果来看,只能用N管!而不能用P管,P管在接反的时候依然有输出,输出是负电压。这个对后级的电路有什么影响?

网友A(2019-12-07):
如果后面电路没有外接的接口,不存在共GND问题,两种都可以;
否则要用P管。

网友B:
P管是可以用的,只是你仿真时候,方向用错了而已。
同样的,P管在这里用必须是源极接负载端,漏极接电池端。这样,正接时候,内部体二极管导通,然后源极电位提升,MOS管导通,而反接,则内部寄生二极管截止,GS等于同电位,截止。

网友C:
电池输入端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即可

网友D:
搞得太复杂。你在电池盒的正极触点那里的模具,搞凹进去就可以了,装反了自然接触不上。

网友E:
板凳楼层说的对,你用P管,DS方向用反了。你目前的用法反接电池,mos管还有体二极管能导通,不能防反接

网友E:
反接。。。。。。。。。

正接。。。。。。。。。。

网友F:
ptc+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得太复杂。你在电池盒的正极触点那里的模具,搞凹进去就可以了,装反了自然接触不上。 ...

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   就是结构不想改  想电子改电路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管是可以用的,只是你仿真时候,方向用错了而已。
同样的,P管在这里用必须是源极接负载端,漏极接电池端 ...

你好  天玺兄,这样一来---关键是P管的体二极管方向是D指向S,也就是说如果用D接输入  S接输出  那就起不到开关的作用了  因为二极管方向和电流方向一致了(二图中现在是S接输入)

也就是正接的时候是有0.4-0.7二极管压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输入端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即可

这个也是可以的  不过需要加一个P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后面电路没有外接的接口,不存在共GND问题,两种都可以;
否则要用P管。 ...

要共地

楼主:
这么看的话,不管是用P和N,都必须S接负载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P管是可以用的,只是你仿真时候,方向用错了而已。
同样的,P管在这里用必须是源极接负载端,漏极接电池端 ...

这么看的话,不管是用P和N,都必须S接负载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天玺兄,这样一来---关键是P管的体二极管方向是D指向S,也就是说如果用D接输入  S接输出  那就起不 ...

防反接和电源开关本来就是2个过程,需要实现这个功能,至少需要2个MOS管。
防反接是利用MOS管反特性(第3象限)先是体二极管正向导通,然后栅极在外电路驱动下面,管子导通,这时候,已经不是体二极管导通电压而是MOS导通电阻了,和一般简单二极管防反接有本质区别。
开关则利用的是MOS管正特性(第一象限),所以,不可以用一个MOS来实现开关同时防反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看的话,不管是用P和N,都必须S接负载端?

防反接,你可以串联在负端,也可以串联在正端,由于一般我们采用输出电压自举栅极工作为最简单。因此,用做防反接的MOS,在上端的可以用P,在下端的可以用N。而DS到底怎么接,你看内部寄生二极管方向就成。也就是寄生二极管在结对情况下,应该是导通,这线路做防反接就对了。
而开关用MOS同样可以串联在GND或者VCC,和防反接正相反,做开关的管子内部寄生二极管,正常工作必须截止,只有MOS被驱动,才能导通,这样才可能实现开关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反接,你可以串联在负端,也可以串联在正端,由于一般我们采用输出电压自举栅极工作为最简单。因此,用 ...

我总结了下   不管P和N  S接负载就对了

网友G:
不能用P管,应该有地方弄错了;实际上要尽量避免用P管,因为硅电子比空穴迁移率高得多,因此同规格N管比P管性能明显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