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深度休眠后0.9ma,一般休眠1.7ma。

楼主(2019-12-07):
HC32L110深度休眠后0.9ma,一般休眠1.7ma。
电源电压低于3.5V后外围引脚都设置成了输出,根据不同情况设置成不同输出值,不需要的时钟都已经关闭,ADCbgr关闭,进入深度休眠。
用rcl32768的RTC10秒钟唤醒,唤醒后采集电源电压,高于3.7V则普通休眠工作,此时为1.7ma,
电压低于3.5V则再进入深度休眠,定时唤醒后在打开AD采集电压,电压恢复3.7v之后不在进入深度休眠,直接进入普通休眠。
问题是深度休眠后电流还太大,0.9ma。找不到问题原因。

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个例子,用的是LPT+ADC的采样,你把LPT的间隔时间调大一点。目前可能只有50ms,你可以调成1s

您好,请问如何下载?
@traveo :是低功耗定时器
LPT是打印串口吗

网友B(2020-03-31):
你好,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进入深度睡眠后耗电电流还是为2ma左右,进入深度睡眠之前使用了ADC UART TIMER这些外设。没有使用的引脚全部都配置为输出,输出低电平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进入深度睡眠后耗电电流还是为2ma左右,进入深度睡眠 ...

解决了,凑合用,看看是不是有外设没关,引脚没配置对,我这不到1MA,10秒唤醒一次几毫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进入深度睡眠后耗电电流还是为2ma左右,进入深度睡眠 ...

ADC关闭的时候,要先关BGR,然后关ADC en,然后再关ADC时钟

@wkei007 :如果需要使用超低功耗功能,一般是运行RCH 24M或24M以下,因为唤醒后使用PLL切换起来也挺耗时间
如果是用倍频的时钟,休眠时把BGR关闭了,喚醒后系統再次恢復休眠前的倍頻時鐘,這時候的BGR是如何處理的?

网友C(2020-07-04):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个例子,用的是LPT+ADC的采样,你把LPT的间隔时间调大一点。目前可能只有50ms,你可以调成1s

...

可以发我一份吗 下载不了 1095096612@qq.com

我把权限调低了,你再试试

网友D(2020-09-25):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个例子,用的是LPT+ADC的采样,你把LPT的间隔时间调大一点。目前可能只有50ms,你可以调成1s

...

感谢  我也下一个看看

网友E:
我也用HC32L110深度休眠,不过我不用的脚接地,输入状态。

网友E:
我想主频用22M,然后4分频后做主频,求指导如何设置,主要是为了通讯口的波特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个例子,用的是LPT+ADC的采样,你把LPT的间隔时间调大一点。目前可能只有50ms,你可以调成1s

...

无法下载,能麻烦发一份到wuliao2@21cn.com吗? 谢谢!

网友G(2024-02-26):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个例子,用的是LPT+ADC的采样,你把LPT的间隔时间调大一点。目前可能只有50ms,你可以调成1s

...

怎么下载

网友H:
这个功耗有点高啊,是不是JTAG那几个口没处理,这几个口是上拉的,如果引脚接地会漏电的

网友I:
请问这个该如何下载呢?没办法成功下载

网友I:
电源电压低于3.5V后外围引脚都设置成了输出,根据不同情况设置成不同输出值,就不需要经常更改了

网友J(2024-08-01):
我也是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网友K:
首先,你要是为了测试低功耗,可以试试停止所有外设,看看消耗情况。完后一个一个开放外设,看看每个外设的消耗情况啊。

网友L(2024-12-31):
理想情况下接近几微安

网友M:
从官网找例程,从开发板找例程

网友N:
HC32L110芯片深度休眠模式下耗电量极低,仅0.9mA,一般休眠模式为1.7mA,实现高效的节能表现。

网友O:
我也用hc32l110深度睡眠,但是我不用脚着地进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