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A怎么用IO口存储到外部EEPROM

楼主(2019-12-07):
N76E003A怎么用IO口存储到外部EEPROM求教

网友:
要看你外部什么EEPROM了。

网友:
如果这个外部的存储器接口是SPI,你就用003的SPI对接,如果是IIC就用IIC操作。

网友A:
003硬件设计没有外接的EEPROM功能,所以,你的读写函数都得自己来完成,包括和程序的数据交换。
至于硬件控制,外接的EEPROM现在一般就是IIC总线或者SPI总线,直接挂到对应的003硬件,并编写合适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B:
看你外部的哪个是什么接口了。

网友B:
如果会用硬件的外设,就直接用,不会可以用IO模拟

网友C:
看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