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缓冲电容容易坏

楼主(2019-12-07):
用2.2nf/2kv的贴片电容放在继电器触点两端,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多次吸合后电容阻值成了2kΩ左右了,请教大神们,电容坏的原因是什么,高压击穿还是充放电高温导致?

网友A:
就没有这样简单用的。
触点灭弧电容
1是首先选择CBB22类型的材料而不是其他介质,这样才能有效的防止瞬间击穿导致更大事故。
2是必须串联合适的电阻,电阻可以根据你流过的继电器电流确定,以最大瞬间电流不超过10倍工作电流作为限流值。这样才能有效保证在灭弧电容充有电荷情况下,不会导致出现因为灭弧电容放电导致触点自残。

网友B:
应该是击穿了。

网友B:
电容上串接个压敏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必須串联电阻,否則电容和触点都容易损坏。电流=端电压÷电容內阻,很大的瞬值电流。我十几岁搞过触点 ...

看来电流太大了

网友D:
你这个不串电阻,继电器触点分开的时候,电容和接触器线圈产生振荡,电流有效值会高很多倍。

网友E:
这么连接会死人的。
不知道交流接触开关禁止触点并联电路吗?

xch
@tianxj01 :你也自愚自乐去
可以并联电容,关键是必须采用有限制条件的器件,比如安规电容,要求不高的比如典型的控制回路,可以采用CBB21或者类似的带击穿自愈特性的电容器,并串联合适的电阻,这在带微机控制的系统很常见比如典型的数控机床。
@xch :实际开关和理论开关不同。并上这电容就是解决开关缺陷的。你看看9楼的帖子。
xch
@datouyuan :开关的定义: 断开无穷大阻抗,接通0欧姆阻抗。你说可以病,怎么保证断开?
可以并。

网友F:
这电容要用安规电容,并且要串个几十欧姆的电阻。
这部分叫阻容吸收电路。
我以前碰到一个用串口控制继电器的的电路,没有这部分电路,经常造成电脑串口卡死,加了这部分电路就正常了。

楼主:
学习了,感谢大神们

网友G:
不串电阻,继电器触点坏得更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么连接会死人的。
不知道交流接触开关禁止触点并联电路吗?

这个电容在弱电控制强电的电路中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看我附上的帖子。

单片机控制的插座带载一切换开关就 复位或死机
https://bbs.21ic.com/icview-1713402-1-1.html?fromuser=datouyuan
(出处: 中国电子网技术论坛)

@xch :你这人什么态度啊?我是纠正你的错误概念,是为你好。
xch
你自娱自乐好了。

网友E:
某接触器参数:自感量7.4H,直流电阻40Ω,几乎无吸收时(吸收电阻1M)关断瞬间产生2万伏高压。吸收电阻改为5k,仍然有明显尖峰,800V.

吸收电阻改为3k,无尖峰,关断后第一峰值500V.

吸收电阻改成100欧姆后,反而出现尖峰,620v.
以上数据均在接触器电感电流峰值点进行开关断开模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某接触器参数:自感量7.4H,直流电阻40Ω,几乎无吸收时(吸收电阻1M)关断瞬间产生2万伏高压。吸收电阻改 ...

你这个和之前的讨论有啥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和之前的讨论有啥关系?

按照某sb建议模拟结果:在开关断开瞬间电容两端产生1.1万伏电压。
用啥“安规”电容?用共产党牌的?渣滓洞里面坚贞不屈的材料制作?党受得了,继电器开关能受得了1.1万伏?

不学而知之为圣人,学而知之为贤人,学而不知为蠢人。

网友F:
你的分析是错误的,但你这态度,不愿意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