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帮忙看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9-12-08):
帮忙看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这2个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可能输入电压很高,用两个管子分担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输入电压很高,用两个管子分担热量。

可以告知,这2个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吗

网友A:
不算很复杂的计算,你自己算一下就明白。
不想算就接受这个结论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很复杂的计算,你自己算一下就明白。
不想算就接受这个结论好了。

这个属于哪种类型的电源啊

网友B:
这个电路相当于线性稳压器,这两个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整流桥输出电压高,三极管上的压降较大,用两个管子分担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相当于线性稳压器,这两个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整流桥输出电压高,三极管上的压降较大,用两个管子 ...

非常感谢。。。这样的稳压器适合给你MCU供电吗?我看到一个产品就是这样供电的

网友:
一个三极管的耐压不足够,用两个来分担电压,确保电路不受高压击穿,当然三极管还承担接电压调整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样的稳压器适合给你MCU供电吗?我看到一个产品就是这样供电的
...

这个要看MCU要实现什么功能,单纯供电没问题。如果用到ADC等需要电压基准的话,那可能精度不够。还要根据MCU的功耗选择三极管的参数。另外R8、R9、R10不能直接向整流桥取电。整流桥后面需要接电解电容滤波。

网友C: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MCU要实现什么功能,单纯供电没问题。如果用到ADC等需要电压基准的话,那可能精度不够。还要根据 ...

供电电压大概有220v-380v吧,我看到的这个产品后面没有电解电容,这个电路的Q6发射级后面还有个HT7130的稳压管,然后在给MCU供电,MCU实现了PWM和ADC的功能

网友A:
一个3V的小电流输出,用个功率足够的电阻(阻值根据电流计算)+稳压管电容+稳压器(7130),效果一样的,但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3V的小电流输出,用个功率足够的电阻(阻值根据电流计算)+稳压管电容+稳压器(7130),效果一样的,但 ...

用功率电阻分压吗,然后在加稳压管+电容+稳压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