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harmony 3 配置TCP/IP 和例程有差异

楼主(2019-12-08):
我们准备用E54来做自动化产品,采用TCP/IP通信;
MPLAB V5.25
Harmony V3.3.0.1
现象:我们配置出来的TCP/IP STACK和H3中例程(tcpip_tcp_server)的不一样,我们对比了其他配置,和各个层的配置都是一样的,以下是我们配置界面:

以下是例程配置界面:

从配置看,我们的TCP/IP STACK下面没有系统控制台项,请问大神这是和原因;

楼主:
这个附件是例程配置,我用例程配置,编译后工作正常,用我们自己配置的,网络就无法链接。

网友A:
两者肯定有不同的地方,比对一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肯定有不同的地方,比对一下代码。

MHC配置代码如何直接对比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MHC配置代码如何直接对比呢。

生成的代码是有.c和.h文件的,你看工程的文件目录。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成的代码是有.c和.h文件的,你看工程的文件目录。对比一下。

文件是有差异,但是我没找到配置的差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