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帮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作用。。

楼主:
U1,U2,是我抄的一个SOT23-6封装的IC.. 丝印上写了1B7 (丝印有点模糊,不是100%正常)  。。。
其中,S+,S-是输入一个5V,频率在(20~120HZ之间的)的脉冲信号,U1,U2二个元件的6都是输出给MCU的。。。

目前我的分析是,1,U1可能是做差分放大输出给MCU的,
                          2,U2可能是采样输入S+信息处理的再给MCU的。
                         3,这二个IC的丝印都是一样的。
                          4, S-接地

但是,这二个IC都没发现哪个脚有接VCC的。。。也没有直接接地的(除了那个S-有接地)

请朋友们帮忙分析下。。非常感谢

网友A(2019-12-10):
U1、U2都没有电源输入。是不是抄板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1、U2都没有电源输入。是不是抄板错误?

八成是,估计抄了个多层板,供电直接没看出来。

楼主(2020-04-17):
这个是单层板。。确实没找到供电和接地的。。

网友C:
里面可能是2个三极管

楼主:
有人也这样说的,但是感觉分析不通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