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
[转]Android蓝牙开发浅谈

楼主(2019-12-08):
转自:http://www.eoeandroid.com/thread-18993-7-1.html

对于一般的软件开发人员来说,蓝牙是很少用到的,尤其是Android的蓝牙开发,国内的例子很少     Android对于蓝牙开发从2.0版本的sdk才开始支持,而且模拟器不支持,测试至少需要两部手机,所以制约了很多技术人员的开发,刚巧这段时间公司有蓝牙开发的需求,我看了很多国内、国外的资料,又研究了一下J2ME的蓝牙开发(为了找找思路),虽然我想要的功能还没实现(我曾经在很多论坛里问了很多遍,苦于没有高人解答..),我要实现的功能是连接一个硬件设备,凡是跟硬件沾上边的,都让软件人员开发头疼..

好了,废话不说了,鉴于很多开发人员现在也有蓝牙开发的需求,也为了大家少走些弯路,先将我积攒的一点点在Android蓝牙开发经验与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首先,要操作蓝牙,先要在AndroidManifest.xml里加入权限

<uses-permission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BLUETOOTH_ADMIN" />

<uses-permission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BLUETOOTH" />

网友A(点评):
这是安卓开发吧?

楼主:
然后,看下api,Android所有关于蓝牙开发的类都在android.bluetooth包下,如下图,只有8个类

而我们需要用到了就只有几个而已:

    1.BluetoothAdapter 顾名思义,蓝牙适配器,直到我们建立bluetoothSocket连接之前,都要不断操作它

      BluetoothAdapter里的方法很多,常用的有以下几个:

      cancelDiscovery() 根据字面意思,是取消发现,也就是说当我们正在搜索设备的时候调用这个方法将不再继续搜索

      disable()关闭蓝牙

      enable()打开蓝牙,这个方法打开蓝牙不会弹出提示,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问下用户是否打开,一下这两行代码同样是打开蓝牙,不过会提示用户:

Intemtenabler=new Intent(BluetoothAdapter.ACTION_REQUEST_ENABLE);

startActivityForResult(enabler,reCode);//同startActivity(enabler);

      getAddress()获取本地蓝牙地址

      getDefaultAdapter()获取默认BluetoothAdapter,实际上,也只有这一种方法获取BluetoothAdapter

      getName()获取本地蓝牙名称

      getRemoteDevice(String address)根据蓝牙地址获取远程蓝牙设备

      getState()获取本地蓝牙适配器当前状态(感觉可能调试的时候更需要)

      isDiscovering()判断当前是否正在查找设备,是返回true

      isEnabled()判断蓝牙是否打开,已打开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listenUsingRfcommWithServiceRecord(String name,UUID uuid)根据名称,UUID创建并返回BluetoothServerSocket,这是创建BluetoothSocket服务器端的第一步

      startDiscovery()开始搜索,这是搜索的第一步

楼主:
2.BluetoothDevice看名字就知道,这个类描述了一个蓝牙设备

      createRfcommSocketToServiceRecord(UUIDuuid)根据UUID创建并返回一个BluetoothSocket

这个方法也是我们获取BluetoothDevice的目的——创建BluetoothSocket

这个类其他的方法,如getAddress(),getName(),同BluetoothAdapter

楼主:
    3.BluetoothServerSocket如果去除了Bluetooth相信大家一定再熟悉不过了,既然是Socket,方法就应该都差不多,

这个类一种只有三个方法

两个重载的accept(),accept(inttimeout)两者的区别在于后面的方法指定了过时时间,需要注意的是,执行这两个方法的时候,直到接收到了客户端的请求(或是过期之后),都会阻塞线程,应该放在新线程里运行!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方法都返回一个BluetoothSocket,最后的连接也是服务器端与客户端的两个BluetoothSocket的连接

      close()这个就不用说了吧,翻译一下——关闭!

楼主:
    4.BluetoothSocket,跟BluetoothServerSocket相对,是客户端

一共5个方法,不出意外,都会用到

      close(),关闭

      connect()连接

      getInptuStream()获取输入流

      getOutputStream()获取输出流

      getRemoteDevice()获取远程设备,这里指的是获取bluetoothSocket指定连接的那个远程蓝牙设备

楼主:
1、获取本地蓝牙适配器

      BluetoothAdapter
mAdapter= BluetoothAdapter.getDefaultAdapter();

楼主:
      2、打开蓝牙

      if(!mAdapter.isEnabled()){

//弹出对话框提示用户是后打开

Intent enabler = new Intent(BluetoothAdapter.ACTION_REQUEST_ENABLE);

startActivityForResult(enabler, REQUEST_ENABLE);

      //不做提示,强行打开

      // mAdapter.enable();

}

楼主:
      3、搜索设备

1)刚才说过了mAdapter.startDiscovery()

是第一步,可以你会发现没有返回的蓝牙设备,怎么知道查找到了呢?向下看,不要急

        2)定义BroadcastReceiver,关于BroadcastReceiver不多讲了,不是今天的讨论内容,代码如下

BroadcastReceiver mReceiver = new BroadcastReceiver() {

public void onReceive(Context context, Intent intent) {

String action = intent.getAction();

                   //找到设备

if (BluetoothDevice.ACTION_FOUND.equals(action)) {

BluetoothDevice device = intent

.getParcelableExtra(BluetoothDevice.EXTRA_DEVICE);

if (device.getBondState() != BluetoothDevice.BOND_BONDED) {

Log.v(TAG, "find device:" + device.getName()

+ device.getAddress());

}

}

         //搜索完成

        else if (BluetoothAdapter.ACTION_DISCOVERY_FINISHED

.equals(action)) {

setTitle("搜索完成");

if (mNewDevicesAdapter.getCount() == 0) {

Log.v(TAG,"find over");

}

}

//执行更新列表的代码

}

};

楼主:
  这样,没当查找到新设备或是搜索完成,相应的操作都在上段代码的两个if里执行了,不过前提是你要先注册

BroadcastReceiver,具体代码如下

IntentFilter filter = new IntentFilter(BluetoothDevice.ACTION_FOUND);

registerReceiver(mReceiver, filter);

filter = new IntentFilter(BluetoothAdapter.ACTION_DISCOVERY_FINISHED);

registerReceiver(mReceiver, filter);

(这段代码,一般写在onCreate()里..)

楼主:
3建立连接,首先Android sdk(2.0以上版本)支持的蓝牙连接是通过BluetoothSocket建立连接(说的不对请高人指正),服务器端(BluetoothServerSocket)和客户端(BluetoothSocket)需指定同样的UUID,才能建立连接,因为建立连接的方**阻塞线程,所以服务器端和客户端都应启动新线程连接

楼主:
         1)服务器端:

//UUID格式一般是"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可到

        //http://www.uuidgenerator.com 申请

BluetoothServerSocket serverSocket = mAdapter. listenUsingRfcommWithServiceRecord(serverSocketName,UUID);

serverSocket.accept();

楼主:
2)客户端:

//还记得我们刚才在BroadcastReceiver获取了BLuetoothDevice么?

BluetoothSocket clienSocket=dcvice. createRfcommSocketToServiceRecord(UUID);

clienSocket.connect();

楼主:
4、数据传递,通过以上操作,就已经建立的BluetoothSocket连接了,数据传递无非是通过流的形式

1)获取流

inputStream = socket.getInputStream();

outputStream = socket.getOutputStream();

2)写出、读入

这是基础的东西,在这就不多赘述了

楼主:
终于写完了,这是我这两天的学习经验,希望对有蓝牙需求的朋友有所帮助!另外,之前我们提过

android.bluetooth下有8个类,还有4个类没有用到,那4个类里定义的都是常量,我也没用到它们..

最后把我找到的几个蓝牙的例子附在后面,希望从事软件开发,尤其是Android开发的朋友以后多沟通、多分享!

补充一下,使设备能够被搜索
Intent enabler = new Intent(BluetoothAdapter.ACTION_REQUEST_DISCOVERABLE);
startActivityForResult(enabler,REQUEST_DISCOVERABLE);

网友B:
非常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