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FB9AE用NULINK下载问题

楼主:
MS51FB9AE用NULINK下载问题总是连接退出连接退出,是不是不可以用NULINK下载。

网友A(2019-12-08):
NuTiny- MS51FB 由两部分组成,采用NuMicro® 8051 MS51FB9AE 微控制器的主控板,与 Nu-Link-Me 除错烧录器。使用者只需使用此开发板就可以开发、刻录并验证应用程序。

NuTiny- MS51FB 的主控板带有 MS51FB9AE 所有脚位的扩展接口,还有灵活的电源供应设计,方便搭配各式接口设备进行开发。

Nu-Link-Me 刻录与除错器可透过 SWD 接口进行刻录与除错。Nu-Link-Me 支持虚拟串口功能,可输出讯息至终端机窗口。

网友A:
        -        Nu-Link-Me 的 ICE USB 连接埠
•        附带 Nu-Link-Me 除错刻录器,可支持
        -        透过 SWD 接口进行在线刻录与除错
        -        虚拟串口功能

网友A:
那么楼主用的哪个接口烧录的,SWD还是ICE。

网友A:
另外导线要靠谱,要短。

网友A:
如果连接线太长估计不行,你可下载官方开发板看看,是连接的哪几个接口,别连接错了。

网友A:
http://www.nuvoton.com.cn/hq/board/nutiny-ms51fb9ae/?__locale=zh

楼主:
可以使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uTiny- MS51FB 由两部分组成,采用NuMicro® 8051 MS51FB9AE 微控制器的主控板,与 Nu-Link-Me 除错烧录器 ...

谢谢分享,,,,,,,,,

网友C:
楼主哪儿没搞对啊

楼主:
我用的之前自己做的N76E003的板子,N76E003之前都正常使用,只换了MS51的芯片,就会出现重启退出重启,后来用了N76E003的开发板,只换掉芯片。现在可以正常使用。具体还没找到问题。我的板子下载线是0.254mm的,最小间距都有1mm左右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