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节锂电智能保护板(MBS)集成系统。

楼主:
不多话直接上图。

1) 保护板支持最大电压:90V(理论值100V);
2) 保护板支持最多电池组数:24串;
3) 保护板支持最少电池串数:13串;
4) 保护板支持最大输出电流值:瞬间100A,长时间50A
5) 保护板支持最大充电电流值:20A
6) 保护板支持最大功率输出:瞬间3000W,长时间2000W
7) 保护板支持单体电池最低电压检测:2.4V
8) 保护板支持单体电池最高电压检测:4.5V
9) 保护板支持电池种类:铁锂电池(2.4-3.6V)、三元锂(2.8-4.2V
10) 保护板不支持单体电池种类:低压特种电池(1.6-2.4V
11) 保护板工作温度:-5-40度(超65度自动保护)
12) 保护板支持0V电池组充电电开机
13) 保护板支持容量最大为65度电池组电量检测。
14) 保护板支持超大容性负载接入。(比如逆变器)
15) 保护板支持弱电开关。

显示板接线图

显示板接线图

楼主(2019-12-08):
① LED1亮:显示电池探头温度单位为“C”,超过65度后则停机保护。
② LED2亮:显示电池剩余电量单位为“度”。
③ LED3亮:显示自开机以来工作时间单位为“分钟”。
④ LED4亮:显示故障状态。
⑤ LED5亮:显示本次充电充入电量单位为“度”,关机后数据清零。
⑥ LED6亮:显示本次放电放出电量单位为“度”,关机后数据清零。
⑦ LED7亮:显示当前的充电功率。
⑧ LED8亮:显示当前的放电功率。
⑨ LED9亮:电池组的总电压。
⑩ LED10亮:电池组内单体电池最大电压
⑪ LED11亮:电池组内单体电池最小电压
⑫ LED12亮:电池组的电池串数
⑬ LED13亮:显示当前的充电电流
⑭ LED14亮:显示当前的放电电流
⑮ LED15亮:显示保护板的温度,当温度大65C时触发关机保护。
⑯ LED16亮:亮表示进入设定模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① LED1亮:显示电池探头温度单位为“C”,超过65度后则停机保护。
② LED2亮:显示电池剩余电量单位为“ ...

这是完成后的PCB

网友:
有原理图什么?

楼主:
这个就不开源了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