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基本比较安装应用实验室

楼主(2019-12-08):
Microchip的纪要第6集:基本比较安装应用实验室

参考
  • PIC16F1619数据表:www.microchip.com/pic16f1619
  • MPLAB®X IDE用户指南:www.microchip.com/mplabx

    先决条件
    本实验假定读者熟悉Microchip分钟:helloWorld Application Lab文档和视频中介绍的入门概念,其中包括:
  • 如何使用MPLAB Code Configurator在MPLAB X IDE中设置基本项目
  • 熟悉MPLAB Code Configurator工作区

概观
本实验的目的是使用集成的高速比较器之一将PIC16F1619单片机引脚上的电压与内部固定参考电压设置为2.048 V进行比较。当引脚电压超过2.048 V时,比较器将在其输出上产生0(LOW)。当引脚电压小于2.048 V参考电压时,比较器将在其输出上产生1(HIGH)。比较器的输出将在内部配置为连接到引脚RC5,该引脚又连接到好奇心开发板上的LED。好奇心板上的电位器将用于在比较器的反相输入端生成可变电压。

所需设备
该实验室是使用以下工具开发的:

软件:
  • MPLAB®X IDE:www.microchip.com/mplabx
  • MPLAB XC8 C编译器:www.microchip.com/xc8
  • 本实验中使用了MPLAB代码配置器(MCC)v2.25。我们建议使用最新版本:www.microchip.com/mcc
    硬件:
  • 好奇心开发委员会:www.microchip.com/curiosity
    该页面包括用户指南以及原理图和其他有用信息。
  • 跨接线将RC0引脚上的电位计连接到RC1上的比较器反相输入。

程序
  • 打开MPLAB®X IDE并创建一个名为basicComp的新项目。
  • 通过选择工具>嵌入式> MPLAB Code Configurator打开MPLAB Code Configurator
  • 在“ 项目资源”区域中,选择“ 系统”资源以在编辑器区域中打开用户界面。保留时钟在默认设置并启用低电压编程CONFIG2>低电压编程启用[LVP ON]下拉。

    添加比较
  • 在“ 设备资源”区域中,向下滚动以找到“ 比较器”部分,然后双击CMP1 :: CMP将比较器外围设备添加到“ 项目资源”中。
  • 项目资源中选择CMP1 :: CMP外设,以在Composer区域中打开用户界面如下配置比较器:

    • 正输入:FVR_pin
      • 这将选择内部固定参考电压作为比较器的正输入。
      • 固定电压基准(FVR)可在1.024 V的1x,2x或4x基准电压下提供稳定的基准。该电压源不会随微控制器电源电压的波动而变化,这在其他设备上很常见。
      • 注意:选择FVR_pin作为“正输入”:会自动将FVR :: FVR外设添加到“项目资源”窗格中。
    • 负输入:CIN1-
      • 引脚管理器中自动连接负极输入引脚C1IN1-
        RC1引脚。

    • 启用比较器迟滞:
      • 比较器磁滞提供了一个隔离电压,以减少输入噪声的影响。

  • 连接比较器输出信号C1OUT到销RC5在(连接到LED D7上好奇心发展局)引脚管理器。
    配置固定参考
  • 最后,在“ 项目资源”窗口中选择FVR :: FVR外设,以在Composer区域中打开“固定电压基准”用户界面使用关联的下拉菜单,将发送到比较器,DAC和CPSFVR数量配置为2倍。这将向比较器1的正输入发送2 x 1.024基本电压= 2.048 V,如步骤5.a中所配置。
  • 通过单击“ 生成代码”按钮来生成项目的代码
    当提示生成main.c时,单击“ 是”
  • 待成功生成代码之前,任何问题都会在MPLAB Code Configurator窗口中显示。
  • 单击MPLAB X IDE Workspace中的Make and Program Device Main Project按钮,编译项目并下载到PIC16F1619 。

注:如果MPLAB®X IDE显示一个窗口,指示无法识别目标设备,则可能需要在项目属性中启用低电压编程
在项目属性中启用低压编程模式
  • 打开文件>项目属性(Lab1)
  • 在“ 项目属性”窗口中,在“ 类别”中突出显示“ 入门工具包(PKOB)
    窗格。
  • 在“ 项目属性”窗口的右侧,从“ 选项类别”中选择“ 程序选项:”下拉菜单
  • 确保选中启用低电压编程旁边的复选框。即使选中了该复选框,也请单击“ 应用”,然后单击“确定”关闭窗口。

结果
下载到好奇心开发板后,当电位计POT1逆时针旋转将RC1引脚电压驱动到2.048 V固定参考电压以下时,LED D7应点亮。

网友A:
网页排版是我见过最好的之一~~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