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闪烁应用实验室

楼主(2019-12-08):
Microchip分钟:闪烁应用实验室
内容
参考文献:
  • PIC16F1619数据表:http : //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Devices.aspx? product=PIC16F1619
  • MPLAB®X IDE用户指南:www.microchip.com/mplabx,请参阅页面底部的“文档”部分。
    • 用户指南直接下载:http : //www.microchip.com/mymicrochip/filehandler.aspx? ddocname = en55 6757

  • Microchip分钟:helloWorld应用实验室:
    •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groups/SiteComm_sg/documents/Devic eDoc / en574949.pdf

      先决条件
      本实验假定读者熟悉本教程中介绍的入门概念。
      Microchip分钟:helloWorld Application Lab 文档和视频,包括:

  • 在MPLAB X IDE中设置项目
  • 已安装的MPLAB Code Configurator

    概观
    本实验的目的是介绍在使用MPLAB®代码配置器使LED闪烁时如何在MPLAB®X IDE中设置项目的基本概念。

    所需设备
    该实验室是使用以下工具开发的:

    软件
  • MPLAB X集成开发环境:www.microchip.com/mplabx
  • MPLAB XC8 C编译器:www.microchip.com/xc8
  • MPLAB代码配置器:www.microchip.com/mcc

    硬件
    该实验是使用“好奇心开发板”(www.microchip.com/curiosity)和其4个用户LED进行连接完成的,如下所示:
  • D7至引脚5(RC5)
  • D6至针脚17(RA2)
  • D5至针18(RA1 / PGEC)
  • D4至针2(RA5)

所有LED均通过一个限流1kΩ电阻与阳极(正连接器)连接到MCU引脚,将阴极(负连接器)连接到VSS。因此,要点亮LED,必须将连接的引脚驱动为高电平(逻辑1)。要关闭LED,必须将连接的引脚驱动为低电平(逻辑0)。
为了“闪烁” LED,请反复将连接的引脚从低电平驱动到高电平(切换为高电平),然后再从高电平驱动到低电平(切换为低电平)。切换之间使用延迟来减慢该过程,以便人眼可以看到它。
可以通过以下流程图定义应用程序:

程序创建一个新项目:
  • 打开MPLAB X IDE
  • 通过单击“新建项目”图标或通过选择来创建一个新项目file:///C:/Users/Mint/Desktop/MicrochipMinutes_ep5_blink/Image_003.jpg
    文件>新项目…

  • 在“ 新建项目”窗口中,在“ 类别”中选择“ Microchip Embedded
    框架和“ 项目:”框架中的“ 独立项目”,然后单击“ 下一步”

  • 在“ 选择设备”窗口的“ 族”下拉列表中选择中档8位MCU(PIC10 / 12/16 / MCP),然后在“ 设备”下拉列表中选择PIC16F1619 。单击下一步>

  • 选择用于将代码下载到PIC16F1619器件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请在“ 选择工具”窗口中选择“好奇心”板,然后单击“ 下一步”。
  • 接下来,在“ 选择编译器”窗口中选择XC8编译,然后单击“ 下一步”。

  • 选择一个项目位置,然后将该项目命名为有意义的名称,例如眨眼。确保选中“ 设为主项目 ”旁边的复选框,然后单击“ 完成”。

    注意:创建项目位置时,最好使路径尽可能短。

  • MPLAB X IDE工作区应类似于以下内容。如果不是,普通窗口,比如项目可以通过打开窗口>项目等...

安装MPLAB代码配置器(MCC)来生成代码
  • 工具>嵌入式> MPLAB Code Configurator中打开MPLAB Code Configurator(MCC)。

  • 首次打开MCC将显示一个覆盖层,该覆盖层描述了工作区的关键区域,包括项目资源,设备资源和作曲家区域。鼓励读者花一些时间来熟悉这些部分。可以通过按ESC键关闭覆盖层,并可以随时通过选择按钮重新打开覆盖层。file:///C:/Users/Mint/Desktop/MicrochipMinutes_ep5_blink/Image_010.jpg
    MCC中的其他按钮包括:
    file:///C:/Users/Mint/Desktop/MicrochipMinutes_ep5_blink/Image_012.jpg 进入“我的客户中心”首页和论坛
    file:///C:/Users/Mint/Desktop/MicrochipMinutes_ep5_blink/Image_013.jpg 访问选项以自定义MCC的行为。这些实验将使用默认配置

  • 在“ 项目资源”区域中,选择“ 系统”资源以在编辑器区域中打开用户界面。

    系统用户界面是设置核心设备操作参数(如振荡器选择)和启用或禁用功能(如欠压复位,使用窗口式看门狗等)的地方。
    展开系统用户界面中的系统时钟选择下拉列表,然后选择INTOSC以将系统配置为使用PIC16F1619上的内部振荡器。可以通过在用户界面的“ 频率选择”部分中扩展“ 间隔时钟”下拉列表来选择振荡器频率。本实验将使用默认的500 KHz内部振荡器设置。

  • Curiosity演示板具有一个板上编程器/调试器,它使用所谓的“低压编程模式”对填充的MCU进行编程。PIC®MCU必须配置为使用此模式,方法是先扩展CONFIG2,然后在系统用户界面中选择低压编程使能[LVP OFF]下拉菜单,然后选择“ 低压编程使能”单选按钮。
  • 通用I / O引脚将被反复驱动为高电平,然后驱动为低电平,以使与其连接的LED闪烁。在设备资源区域中,找到并展开GPIO下拉列表,然后双击GPIO :: GPIO选择以添加到Project Resources Area中

  • 项目资源区域中选择GPIO :: GPIO,以在Composer区域中打开GPIO外围设备用户界面。

    注意,出现了另一个区域,称为MPLAB代码配置器引脚管理器。该区域以蓝色提供所选设备的图形表示以及所选外围设备的可用引脚。通过在区域的下部选择所需的引脚来分配引脚。

  • 确保使用“封装”下拉菜单在“引脚管理器”中选择了适当的封装。该实验室利用装有20引脚PDIP封装的PIC16F1619的Curiosity开发板。

  • 通过单击下方“ 引脚管理器”窗口中的相应引脚,选择与好奇心演示板上的LED连接的引脚之一。在这里,选择了连接到LED D7的RC5(引脚5)。请注意,“ Pin Manager ”(引脚管理器)中的更改(选定的引脚)现在显示为绿色,带有锁定图标file:///C:/Users/Mint/Desktop/MicrochipMinutes_ep5_blink/Image_019.jpg。

  • 用户可以更改引脚名称,以便于识别。在Composer区域中,通过选中相应的框并将I / O引脚配置为输出并将名称更改为有意义的名称,例如LED7

  • 接下来,在Composer区域中单击Generate Code按钮,以生成与MCC中的配置设置相对应的必要C代码。

请注意,MCC会询问用户是否要生成main.c文件(如果尚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单击
MPLAB X IDE底部的Output – MPLAB Code Configurator窗口应指示代码已成功生成。如果“ 输出”窗口不可见,则可以通过选择“ 窗口”>“输出”>“输出”将其打开。

添加代码的main.c
  • 在MPLAB®X IDE工作区左侧的“ 项目”窗格中,展开闪烁的项目树。展开HeaderSource文件夹,以显示与前面步骤中完成的配置相对应的MCC生成的文件
  • 在“ 头文件”文件夹中,找到pin_manager.h文件,然后双击以打开。滚动浏览该文件,并记下各种宏,定义和使用的原型。还要注意宏的名称,并使用在步骤8中配置的LED7唯一引脚名称进行定义。

    复制一个LED7_Toggle()宏,该宏将在每次调用时将LED7引脚从HIGH / LOW或LOW / HIGH 切换。
  • 在“ 源文件”文件夹下,双击main.c文件以打开。向下滚动打开的文件并找到while(1)循环。在标记为//添加您的应用程序代码的部分中,粘贴LED7_Toggle();。在上一步中复制并确保添加分号。

  • 为了真正看到LED转换的开/关,在执行LED7_Toggle()之间需要一个延迟。这里将使用Microchip MPLAB XC8编译器随附的便捷库函数。通过选择“ 帮助”>“帮助目录”来打开MPLAB XC8帮助文件这将打开主帮助窗口。在目录窗格中,通过导航到语言工具> XC8工具链> MPLAB XC8 C编译器>库函数来找到delay_ms(x)函数,找到可用库的列表。

此功能可用于生成用户定义的毫秒数的延迟。
返回main.c文件,添加500 mS的延迟,如下所示

下载项目好奇局
  • 使用USB电缆将J2 USB-mini连接器连接到计算机上可用的USB端口。

  • 需要设置MPLAB X IDE,以便使用低压编程模式。

    要配置IDE,请选择“ 文件”>“项目属性”(闪烁)以打开“ 项目属性”窗口。

  • 在“ 类别”窗格中选择“好奇心演示板” 。在选项类别中
    下拉菜单,选择程序选项
    在对话框中选中启用低压编程旁边的框,然后
    单击确定以应用并关闭对话框。

  • 要编译并下载到PIC16F1619,请单击Make and Program Device

file:///C:/Users/Mint/Desktop/MicrochipMinutes_ep5_blink/Image_032.jpgMPLAB X IDE中的按钮。

结果
如果配置正确,好奇心演示板上的LED D7现在应该以500 mS的间隔闪烁。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哦.~

网友B:
mplab x ide 和mplab ideV8.x什么区别?

网友C:
如何在MPLAB X IDE中找到已安装的编译器

网友D:
MPLAB X IDE那个版本用起来比较好上手?

网友E:
习惯用Mplab IDE 8.5

网友F:
MPLAB X IDE 中文资料好难找。

网友G:
mplab x ide怎么编译器

网友H:
mplab x ide怎么仿真

网友I:
MPLAB X IDE如何配置控制字?

网友J:
MPLAB X IDE  中文翻译文件到底怎么安装

网友K:
MPLAB X IDE编译错误退出值为2是什么意思

网友J:
如何将英文版的mplab xide变成中文版的

网友B:
只能用于windows系统?

网友I:
各位觉得MPLAB X IDE好用吗

网友H:
MPLAB X IDE怎么创建汇编工程

网友D:
MPLAB X IDE 收费吗

网友G:
MPLAB X IDE 无法编译是怎么回事?

网友E:
自带了PICC编译器,学习资料好找

网友F:
mplab x ide中文版能改回英文吗

网友K:
mplab x ide watch里面变量顺序如何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mplab x ide中文版能改回英文吗

弱弱的问一句如何改成中文版

楼主:
引用 网友K:
mplab x ide watch里面变量顺序如何调整

我还从来没用过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带了PICC编译器,学习资料好找

是的,貌似免费了,以前用都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