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让焊点受力

楼主:
大家在焊插头时,有没考虑过受力问题?相信一般不会。但用户可能会粗暴使用,比如拉着线拔插头。所以,插头里应该有专门受力的部分,除非你的焊点足够结实。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会在插头里打个结的原因。
但小插头里,不易做到。请看下面图。

这是焊接前状态,标准的6mm插头。内部空间不够打结。而且白色护套太粗,没法把插头退上去(要退上去,才能露出足够长的电线好打结)

用铁片包紧蓝色线,聊胜于无。

插头拧好了。白色护套和插头尾巴之间有空隙,这里的线容易疲劳。

加上段热缩管,掩人耳目,显得很结实的样子。

不知大家有什么妙计?

网友A(2019-12-09):
这种插头正极是音叉结构,可靠,尾部弹簧护套孔较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3#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插头正极是音叉结构,可靠,尾部弹簧护套孔较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3#d ...

尾部弹簧护套可防止折弯疲劳,但不抗拉。
还是只能用“音叉”抗拉,也就是用小铁片夹住一条线而已。
遇到拉线拔插头的用户,一样坏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尾部弹簧护套可防止折弯疲劳,但不抗拉。
还是只能用“音叉”抗拉,也就是用小铁片夹住一条线而已。
遇到 ...

自己DIY就是凑合,要想可靠买成品线,一体的

网友C:
神仙,我用的扎线带,能做个工装件最好

网友D:
这种插头要自己用,好看就上胶水和热熔枪,一次性,出问题就直接剪短,我之前就用热熔枪,干了也好弄下来。不需要好看,简单操作,直接绕个O型然后扎带将线和插头系上,结实耐用

网友E:
做特殊插头,卖高价,坏了直接让他们买新的,他们怕了买到就得了.

网友F:
不妨灌入704胶水,不妨碍下次拆开,也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G:
一般自己用不考虑时间成本,我都是打点热熔胶,趁着没凝固直接拧上,
易弯折的地方用热缩管套一下,热缩管紧缩之后效果还是挺好的,怕不牢靠可以套两层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般自己用不考虑时间成本,我都是打点热熔胶,趁着没凝固直接拧上,
易弯折的地方用热缩管套一下,热缩管 ...

我手机充电线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I:
好主意。镀层也是问题,电镀不好,虽然焊接很好,稍微受点力,线、镀层一起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