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两个数码管显示不同的段选,但是显示结果是两个显示一样

楼主(2019-12-09):
让第一个数码管的a段点亮,第2个数码管的b段点亮,实际结果是,两个数码管的ab段都点亮了。程序是这样的。10ms显示第一,20ms显示第二个

网友A:
1.可能硬件温度,比如两条线短路了
2.程序问题,仔细检查,
这么简单的程序仔细检查一下吧
我看你的程序有问题,切换位选的时候要把A段清除,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关com
出seg
切com
显示时间段

next

网友C:
程序点亮了A、C,没有关闭。 可以先关闭A~G、Dp,然后再点亮选中的Seg

网友D:
视觉暂留,10ms间隔时间太短。

网友E:
或者没消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