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据说,只要用过AD9之类的盗版软件,将被起诉赔款3倍

楼主(2019-12-09):
据说,只要用过AD9之类的盗版软件的企业,除非你愿意每台电脑花18万购买正版,否则,将被起诉赔款3倍以上?有这说法没有?

像我之前有个朋友,用了盗版一年多,然后被AD打到了,然后AD要求买20套,才可以
@hobbye501 :对AD进行限制上传速度,我以前都是设置为1K/S,嘉立创有一款PCB绘图软件,云端绘制是免费的,打样时尽可能转成GERBER文件
可以立马换PADS,两个不同的公司,可以抵消他们说你使用AD的影响,如果买,可以找我,会便宜一些
断网使用,我们公司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A:
个人使用没有问题的,企业使用不能使用盗版的,有的是搜集ip的,能够查到企业信息

网友A:
以前听过企业被起诉的,被罚款了。一般鼓励个人使用,这样工作以后才能推广的可能。

网友B:
律师函就是吓吓你,没事的

网友C:
噢疼一般情况下只盯已上市或拟上市的公司,因为这样的公司怕法律纠纷,会影响股份或上市。一般的小公司,他就是吓唬吓唬。他们的套路一般是,先设法搞到你们公司内部人员的通讯录,拿到硬件人员的名单,然后,打电话给研发人员进行套话,他们会电话录音,这才是实证。然后,才会找公司高层,先礼后兵,先告诉你侵权了,如果不买就会发律师涵。再说点后续的事吧,如果你买了,才知道啥叫上贼船,他会盯住你们公司,随着你们公司规模的扩大,会不停的给你打电话,说你们还有人用盗版,必须再增加lisence,总之,就是个无底洞。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都是泪啊!!!

感谢分享经验教训

楼主:
电脑上全部卸载了的话,不明白他们怎么取证起诉?

网友D:
好像很多都遇到过,不知道最后有没有人购买过正版

网友E:
所以我们现在用KICAD,对我的需求够用了.

网友F:
少量用正版了,大量的断网用

网友G:
如果设计的是比较简单的板子,就换个免费平台吧,kicad什么之类的够用了

如果设计的是比较复杂的,那还是乖乖的用正版

网友H:
kicad解君愁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噢疼一般情况下只盯已上市或拟上市的公司,因为这样的公司怕法律纠纷,会影响股份或上市。一般的小公司,他 ...

别上网啊,用内部网,估计现在软件都在后台收集数据。

内部网没用的,是看人家是不是真想打,真想打的话,花点钱找个你们员工,放个优盘,你们内部的使用记录全出来了,这都是证据

网友J:
用PADS,每套只要几万,便宜不少。
用习惯了都一样。

我觉得PADS,用起来还爽一点。

网友K:
AD那么贵,还有那么多使用正版的,不感觉亏吗,而且换PADS的话,才几万块钱,并且加点钱,后续的一切都搞定了,而且PADS稍微了解一下,基本都会熟练是使用的,
还有哦,如果真的被打的话,只有两个办法,立马买AD正版,或者换PADS,只有这两个最快的解决方法,
如果想买PADS我这有做这个的,可以便宜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K:
AD那么贵,还有那么多使用正版的,不感觉亏吗,而且换PADS的话,才几万块钱,并且加点钱,后续的一切都搞定 ...

迁移成本都要付的,
如果就是些简单的板,KICAD够你用了,比如你只用PROTEL99SE ,就加个差分线啥的,不需要掏钱了.
复杂的再说吧,正版AD也太臃肿了.

@padspower : 第一,打盗版吃像难看, 第二:没有值得用的好功能.空有这么庞大的安装体积了.真要画十几层板它又搞不定了.
正版AD太狠了,而且人家打盗版都是,完全不管你真的用不用,先发律师函的

网友L:
从自己做起,拒绝用盗版软件。

网友A:
直接断网就行了,很多公司都是优盘拷文件呢。

网友A:
可以安装一个虚拟机也行,把网络断开。试用以后重新安装。

楼主:
我用的是xp系统,Kicad好像不支持

网友M:
大约2003年前后,公司有几十个硬件工程师,几乎每个人都安装盗版的AD和PADS,我那时候还用99SE呢。然后收到律师函了,我们说正式的LAYOUT工程师才2-4人,有些用PADS呢,其它硬件工程师是个人安装的和公司无关,最后买了2套正版的,好像一套8万左右,后来啥事没有。后来的公司,都用MENTOR,也买过2套正版,包含服务器硬件,似乎要100多万,每年更新license,但是LAYOUT工程师有10来个,实际用的是盗版的WINDOWS版本,正版的只是SAP流程需要,封装,网表,系统上传用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大约2003年前后,公司有几十个硬件工程师,几乎每个人都安装盗版的AD和PADS,我那时候还用99SE呢。然后收到 ...

每年更新是什么鬼,完全不需要啊,这种卖的不都是永久使用权嘛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每年更新是什么鬼,完全不需要啊,这种卖的不都是永久使用权嘛

你现在知道美帝良心了吧!很多EDA软件,特别是芯片仿真设计的软件,都是每年更新License的,哪天特朗普要制裁你,分分钟做不到,可以保证来年你无法使用。这些软件还超级贵,比AD贵多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xp系统,Kicad好像不支持

4.x 版本的 KiCad 是支持 XP
最新的 5.x 和 5.99.x 版本是不支持 XP

网友N:
群里有群成员提供信息他们公司是花了 18W 买过
细节没有说。

网友N:
引用 网友E:
迁移成本都要付的,
如果就是些简单的板,KICAD够你用了,比如你只用PROTEL99SE ,就加个差分线啥的,不需要掏 ...

KiCad 是支持差分布线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N:
KiCad 是支持差分布线的

是啊,所以说如果你原来就用99,现在也就再加个差分线的功能.这个需求KICAD能满足的.其他那些莫名其妙的新功能要了干嘛?另外最爽的是KICAD可以支持用GIT管理,这个我关注了AD好久也没看到,据说有,但是搞不懂怎么用.要迁移的确还是要些功夫的,KICAD可以支持GIT(其实就是说它的文件都是文本文件),容量的确大了些,但现在3T的硬盘也没多少钱嘛,和代码可以一起被管理这个功能值得去迁移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是啊,所以说如果你原来就用99,现在也就再加个差分线的功能.这个需求KICAD能满足的.其他那些莫名其妙的新功 ...
  1. https://gitee.com/taotieren/KiCad-CN-Forum/blob/master/zh_CN/KiCad_plugin.md#kicad-diff

关于使用任何问题请到仓库下提问:
  1. https://gitee.com/KiCAD-CN/kicad-cn-forum/issues

这是 KiCad 的 Git 差异插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N:
这是 KiCad 的 Git 差异插件。

AD该做的不做,我不晓得那么大的程序容量都拿来干啥了,搞EDA合体?A厂X厂的FPGA开发环境不比你的好还是KEIL,IAR的IDE没你厉害?人家还都有免费版,虽然KEIL,IAR有商业版,但eclipse不是也很好吗?真要布个十层板,也没人用它吧?
好好的做你这份有前途的山贼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