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如何通过差分测量抑制噪声干扰

楼主(2019-12-09):
学校出的课题,现有个测量污染物的化学传感器,要求使用差分测量的手段去抑制外界对电压的干扰,包括温度漂移,噪声干扰等等,之后接到数据上传器观察电压(毫伏级)。
本人对差分测量不了解,通过网上资料得到一个无理论依据的猜想:可否使传感器输出电压接26LS31输出差分信号,然后接差分放大电路抵消共模信号?
如果不对,请各位提供些资料或建议,谢谢

网友A:
传感器的输出是什么信号? 如果是差分信号,接入差分放大电路即可观察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的输出是什么信号? 如果是差分信号,接入差分放大电路即可观察输出电压 ...

传感器输出的单端信号,所以要转换成差分信号测量,网上说可以用26LS31器件将单端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传感器输出的单端信号,所以要转换成差分信号测量,网上说可以用26LS31器件将单端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不 ...

26LS31是422总线驱动器,用于数字信号的长线传输,可以抗干扰,不知道你的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样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LS31是422总线驱动器,用于数字信号的长线传输,可以抗干扰,不知道你的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样的信号? ...

你好,关于“不知道你的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样的信号?“,我也不是很明白,因为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传感器能输出100+mv的单端电信号(不是差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关于“不知道你的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样的信号?“,我也不是很明白,因为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传感 ...

信号特征必须明确,比如是直流电压还是什么脉冲啥的,传感器没有规格书吗?再有就是数据上传器又是个什么仪器?不知道跟差分测量是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特征必须明确,比如是直流电压还是什么脉冲啥的,传感器没有规格书吗?再有就是数据上传器又是个什么 ...

是直流电压,传感器是学校自制的,还在实验阶段暂时没有规格书,数据上传器可以不用管,就是记录一定时间电压的仪器,然后能用以太口上传到电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