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求助Atmel Studio 7.0 re-configure atmel start project 报错

楼主(2019-12-09):
求助各位大佬Atmel Studio 7.0 re-configure atmel start project 报错,如图

求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怎么解决。非常感谢!!!!!

楼主:
之前是没问题不知道为啥最近出问题了,win10 系统

网友A:
更新软件

楼主:
软件都是最新版本的,没办法了,我只能重新建工程了,心累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都是最新版本的,没办法了,我只能重新建工程了,心累呀

习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