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续集!!! STM32F410RB HAL SPI驱动2位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2019-12-09):
接上文,首先程序也是参考了论坛里各位前辈改的。我用的芯片是stm32f410RB,自己画的板子。也是STM32CubeMX配置的,HAL库编写,SPI驱动2片74HC595显示2位数码管。
/*****定义部分******/
uint8_t TX_data[2]={ };
uint8_t data[]={
        0xFC,/*0*/
                        0x60,/*1*/
        0xDA,/*2*/
        0xF2,/*3*/
        0x66,/*4*/
        0xB6,/*5*/
        0xBE,/*6*/
        0xE0,/*7*/
        0xFE,/*8*/
        0xF6,/*9*/
        0xEE,/*A*/
                       0x3E,/*b*/
        0x9C,/*C*/
        0x7A,/*d*/
        0x9E,/*E*/
        0x8E,/*F*/
        0x6E,/*H*/
        0xBC,/*G*/
        0x2E,/*h*/
        0x1A,/*c*/
        0x70,/*J*/
        0x1C,/*L*/
        0x2A,/*n*/
        0xEC,/*N*/
        0x3A,/*c*/
        0xCE,/*P*/
        0xE6,/*q*/
        0x0A,/*r*/
        0x1E,/*t*/
        0x7C,/*U*/
        0x02,/*-*/
        0x10,/*_*/
        0x00,/*空*/
};

uint16_t num = 0;
/****************/

/******主程序*********/
int main(void)
{
TX_data[0]=data[1];//显示1
TX_data[1]=data[11];显示b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SPI1_Init();
while (1)
  {
   hc74959_display(num);
  }
}
/****************/

/*****595控制部分*****/
void hc74959_display(uint16_t num)
{
   {
     HAL_SPI_MspInit(&hspi1);//使能SPI1
    HAL_SPI_Transmit(&hspi1,TX_Data,2,100);
  }
   /* 让锁存输出一个高电平脉冲 */
    HAL_GPIO_WritePin(LAT_GPIO_Port, LAT_Pin ,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
   HAL_GPIO_WritePin(LAT_GPIO_Port, LAT_Pin ,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
    HAL_GPIO_WritePin(LAT_GPIO_Port,LAT_Pin , GPIO_PIN_SET);
}
/****************/
结果只显示1位字母b,另1位数码管灭,如图1

但是把主程序里改为
int main(void)
{
//TX_data[0]=data[1];//显示1 屏蔽
TX_data[1]=data[11];显示b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SPI1_Init();
while (1)
  {
   hc74959_display(num);
  }
}结果2位数码管同时显示字母b,如图2 ,请问有明白的大佬吗?

网友A:
貌似你传送完一个字符的数据后要有一个时钟,然后再传送另一个数据,你需要仔细看看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