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 8050 关不断28V AO3401

楼主(2019-12-09):
各位老大,
我在调试28V的供电电路,需要通过MCU GPIO实时关断28V的VCC,但发觉GPIO无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AO3401总是导通。
还望各位老大看看问题在哪里

网友A:
3401的D,S接反了

网友B:
R35有没有安装?如果有,那是该关不断。不管S、D有没有反。

网友B:
你能用这么少的元件把电路图绘画的错误搞出来这么多还是很厉害的。。。

楼主:
拿掉R35,在GPIO为0的情况下,测得G级27V,但仍然是28V输出
我再反下PMOS试试

网友B:
好像栅极耐压已经超了。。。

网友C:
才几个器件,你弄出这么多错误,真厉害、
1、Pmos做开关不是这么接的,S脚接输出,D脚接输入电压。
2、3401的Vgs最高不过12V,你这里Q4一导通,栅极直接就挂了。必须用一个10V以下的稳压管,箝位在DG端,再在Q4集电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这样,Q4导通时候,栅极可以有效箝位。
3、R35则是完全不必要的,有了这个,Q4怎么控制,不说栅极是不是击穿,这管子都关不掉。

楼主:
反下结果一样

网友D:
R35拿掉,R36减小到10K基本就关闭掉了,漏电会使MOS处于放大输出状态,方向也是反的

网友D:
补充,MOS管不能用28V驱动,驱动的时候Vgs电压控制在9~17V足够

楼主:
这样,是不是就正确了呢?

网友E:
R36用100K,R35用200K,这样比较好。
另外,8050最好不要用于高于24V的场合,AO3401最好也不超过24V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R36用100K,R35用200K,这样比较好。
另外,8050最好不要用于高于24V的场合,AO3401最好也不超过24V为好。 ...

谢谢,NPN管准备采用S9014,40V的耐压,MOS也准备换60V耐压

网友F:
有很多数字三极管,或者称为带阻三极管,DTC114E,耐压50V,R37就不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是不是就正确了呢?

如果你还是用3401,这个分压不够,栅极还是过压,当然如果换哪种大管子,栅极耐压>20V的,这个线路才可以用,否则你必须调整R36 R35值,颠倒一下大概正好。

网友G:
去掉R3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