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有点看不懂,求指点,可you

楼主(2019-12-09):
前面是积分滤波电路,之后就看不懂了,大佬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这样能不能看懂?

那被省略的部分起的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B(2020-02-10):
都忘了这个专业术语怎么说,输出直流零点微调。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看懂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想计算线性小信号传递函数,问题就easy死了。

如果是系统级的理解,问题就难了,估计三言两语说不清了。

例如,关于下面这三个系统的级联顺序,是像下图这样,第一级是一阶电路,第二级是低Q电路,末级是高Q,还是完全颠倒过来,首级是高Q,末级是一阶?
这样的系统级问题就不好说清楚了;但如果是要想分析每个模块的功能或参数,问题就简单的不行了。

所以关键是看理解的层次。

老哥,我就是想分析每个模块的功能、参数,由哪些期间组件,起什么作用,还请老哥指点

楼主:
老哥们,我就是想要分析每个模块的功能或参数、还有传递函数这些之类的,哪位老哥有时间呀,加我vx ccdblues 帮我一下, 不会让老哥白辛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们,我就是想要分析每个模块的功能或参数、还有传递函数这些之类的,哪位老哥有时间呀,加我vx ccdblue ...

这里关键问题是:你自己要看点资料。

例如先把TI的霍兰德电流泵文档看下,有哪儿看不清楚的可以拿来讨论。
这个文档能看懂个大概,就知道上面的电路是在基本电路基础上做了改进,提升电流输出能力和加入保护。

好的,谢谢老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们,我就是想要分析每个模块的功能或参数、还有传递函数这些之类的,哪位老哥有时间呀,加我vx ccdblue ...

我在2楼给出了常见的反相放大器结构,R124和R131?(看不清)定义电压增益。

这一部分能看懂就好说了。

省略的那个放大器单元电路,作用是专门处理直流工作点,目的是想让直流放大器的输出电压AMP5为零!
所以为了处理运放的非理想特性,如失调电压,2楼图中省略的放大器中加入了可调电位器,慢慢调整,直到输出电压归零为止。

另外,两个运放LF356串联,这个电路是振荡的,为此,直接在环路中加入了大电容C110作频率补偿。

后面几个三极管是缓冲器,因为LF356输出电流能力太弱了,最多1,20mA,加入缓冲可以提升到数百mA.

@LucaschenXD :具体作用要看你这个电路用在什么场合,例如示波器电路,尤其是模拟示波器,肯定要调零的,示波器输入对地短路,示波器水平直线理论上要在x轴上的。
@LucaschenXD :例如音响中,双电源末级输出电压,静态时要不是零,喇叭可能受不了。
常见的反相放大器结构可以看懂,您说的省略的那部分是加入了零点微调电路吧,让输出电压AMP5为0,让AMP5为0的意义是什么呢,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