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18开发板Android7.1系统烧写方法

楼主(2019-12-09):
硬件平台:iTOP-6818开发板
软件系统:Android 7.1系统
OTG 烧写环境
OTG 烧写只需要在 windows 环境,OTG 烧写方式首先要安装 ADB 驱动,参考使用手册 “3.6 小节安卓 ADB 功能介绍”。
然后需要用到 fastboot 工具,该工具在光盘目录“02_编译器以及烧写工具”下。 拷贝“fastboot”文件夹到桌面,或者其他不包含中文字符的目录。
烧写 Android
烧写 Android,首先需要将 Android 的镜像拷贝到“fastboot”目录下。
在光盘中“03_镜像_Android5.1 文件系统”目录下有“1G 内存"文件夹和”2G 内存“文件夹。核心板是 1G,则烧写 1G 内存文件夹下的镜像;核心板是 2G,则烧写 2G 内存文件夹下的镜像。
将镜像文件“cache.img”、“recovery.img”、“system.img”、“userdata.img”、
“boot.img”、“u-boot-iTOP-6818.bin”拷贝到“fastboot”下,如下图所示。
2)使用 OTG 线连接开发板 OTG 接口和 PC 的 USB,将开发板串口和 PC 的串口相连(没有串口可以使用 USB 转串口)。然后打开超级终端,如下图所示。
3)启动开发板,输入回车(上电就在超级终端中输入回车),进入 uboot 模式,如下图所示。
4)如下图所示,超级终端中,输入命令“fastboot”。
5)如下图所示,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识别到设备“Android ADB Interface”,表明前面的 ADB 驱动能够使用,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烧写。
6)打开“fastboot”目录下的“cmd.exe”,如下图所示。
7)注意:一定要先将“uboot u-boot-iTOP-6818.bin”等 6 个文件拷贝到“fastboot”目录下! 使用命令“fastboot.exe flash uboot u-boot-iTOP-6818.bin”烧写 uboot,如下图所示。
8)使用命令“fastboot.exe flash boot boot.img”烧写内核和 ramdisk 文件系统,如下图所示。
9)使用命令“fastboot.exe flash cache cache.img”烧写 cache 文件系统,如下图所示。
10)使用命令“fastboot.exe flash system system.img”烧写文件系统,如下图所示。
11)使用命令“fastboot.exe flash userdata userdata.img”烧写文件系统,如下图所示。
12)使用命令“fastboot.exe flash recovery recovery .img”烧写文件系统,如下图所示。
13)如下图所示,使用命令“fastboot reboot”重启开发板,烧写完成。
如果开发板没有烧写启动过其它系统(例如 Qt),没有设置过 uboot 参数,则开发板重启之后就会进入 Android 系统。 如果开发板设置过启动 Qt,则通过串口控制台进入 uboot 模式,设置为 Android 启动。 如下图所示,输入命令“setenv bootsystem android”设置参数和命令“saveenv”保存参数。
然后用户根据屏幕设置分辨率参数。
如果是 9.7 寸屏幕,则使用命令“setenv lcdtype 9.7”设置参数,然后使用命令“saveenv” 保存参数。
如果是塑胶壳 7 寸屏幕,则使用命令“setenv lcdtype 7.0”设置参数,然后使用命令 “saveenv”保存参数。
如果是 4.3 寸屏幕,则使用命令“setenv lcdtype 4.3”设置参数,然后保存参数。
如果是金属框 7 寸屏幕,则使用命令“setenv lcdtype 1024x600”设置参数,然后使用命令“saveenv”保存参数。
如果是 10.1 寸屏幕,则使用命令“setenv lcdtype 1024x600”设置参数,然后使用命令“saveenv”保存参数。
如果是 5 寸屏幕,则使用命令“setenv lcdtype 5.0”设置参数,然后使用命令“saveenv”保存参数。
如果是 HDMI 输出,则使用命令“setenv lcdtype hdmi”设置参数,然后使用命令“saveenv”保存参数。
最后在串口控制台输入命令“reset”重启开发板。
http://www.topeetboar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