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老哥们帮忙分析下电路,可有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9-12-10):
可以分析,解说到每个元件的作用569927210

网友A:
懂技术真好!

网友B:
如上图,这部分是基础的运放电路,就是带了输入滤波和输出滤波。加了正反馈和负反馈补偿。

第二部分如上图红圈所示,是第二级放大电路,反馈点在最后面而已。

第三部分的功能是输出中性点跟随电路,确保静态输出在0v点。也叫直流伺服电路。

第四部分是功率放大(电流放大)部分,1部分是调整Q3,Q4组成的推挽电路的静态工作点,I电流小,则推挽电路工作在乙类放大状态,随着I电流增加,Q3,Q4基级电压差变大,推挽电路逐渐向甲乙类和甲类工作状态转变。

楼主(点评):
谢谢老哥,老哥厉害啊,能不能讲解的通俗一点,刚学这方面,听得不是很懂

楼主(点评):
老哥,怎么联系,想请教一下您关于这个电路,不会让您白辛苦的

网友C(2020-02-16):
画得太罗嗦了。U66、U69选用Vos小一点的型号,U68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可以去掉。

网友D:
最好说明电路用途。此电路可做音响重低音处理,又或是低音扩张器的一部分。来路不明,用途不明,就劳动别人讲解,有窃取他人劳动成果之嫌。当然了,愿者上钩。

楼主(点评):
老哥想多了,这个就是一信号处理的电路啊,用途是很多啊,我就是做大学生电子竞赛,多学习一点类似的电路啊

网友E:
各处参数混乱,最后的三极管也没能提高输出功率。
建议楼主不要继续看这个电路了。

楼主(点评):
啊 ,有这么严重吗,我其实就是想学习一下各个模块的功能,不咋看参数的

楼主(2020-03-28):
引用 网友B:
如上图,这部分是基础的运放电路,就是带了输入滤波和输出滤波。加了正反馈和负反馈补偿。

老哥能不能在详细的讲一下第三部分的工作原理啊!怎么确保他静态输出为0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