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SB虚拟串口CDC打印输出问题

楼主(2019-12-09):
在使用CDC时发现不打开串口,printf就会直接卡死在循环、不用while就会有丢失,怎么解决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CDC_Transmit_FS((uint8_t*)(&ch),1)!=USBD_OK){}
  return ch;
}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组合设备怎么拆分使用?想在CDC发送命令后再打开MSC模拟的U盘,简单的设置  USBD_RegisterClass(&hUsbDeviceFS, &USBD_MSC);好像是不可以的

网友A:
说明并没有输出啊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C:
是不是哪里的时序不够流畅

网友D:
没坐过cdc的项目

网友E:
没玩过USB,这个系列的cubeF4提供了这种例子没,看看怎么处理这个环节

网友F(2020-01-08):
重写printf吧,以包的形式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