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阻电路

楼主(2019-12-09):
考虑到数学不大受喜欢,所以先插播点关于数学的知识----卷积

数学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是一对N的关系,即一个数学知识点,对应N多个应用场合。
在网络理论和通信理论中,经常要研究傅里叶级数的逼近特性,研究这类问题,有个积分关系特别重要:

这个积分关系是什么意思?
可以说它是研究函数f(t)和g(t)的关系,这个关系由函数K(t)决定;也可以说f(t)和K(t)共同作用产生函数g(t).
这两个观察角度都很重要。其中对于后者,必须认识到一个超级重要的特点,就是f和K函数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是无法区分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上面式子也可以写成这样:

两者是等价的!或者说两者之间是相互关系,究竟谁在前谁在后是不重要的。

要花点时间理解这个重要特征。

楼主:
①这里说的负阻,指的是负斜率增量电阻
②两种最基本的负阻---电流稳定和电压稳定型负阻:

③电压稳定型的负阻,一般是短路稳定的,原因见下图:

如上图所示,如果某单端口负阻电路,接上激励电压源+电阻Rs,此时的负阻特性曲线和电压稳定负阻曲线可以多个交点,这意味着整个网络可能是不稳定的。
但是如果Rs=0,如上图中标示短路稳定的那个曲线,它们就只有一个交点,这意味着电路是稳定的。

楼主:
重点理解增益参数,对电阻的影响,许多电路的应用,以及基本原理,都是基于此知识点。

以电压稳定型的伏安关系为例,其变化特点如下图:

曲线是顺时针变化的,增益由零开始增加,大到一定程度出现负阻,我在群中有个关于施密特触发器的文档,里面有详细的文字说明。
那个文档里是默认管子集电极电阻Rc可调,由于增益=gm*Rc,从小到大调整Rc就是调整增益的意思。

对于电流稳定型的,其变化规律与上图相反,是逆时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