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翰单片机 按键中断问题

楼主(2019-12-09):
一般mcu使用按键中断来唤醒CPU,这个是使用的MCU外部中断电平下降沿或上升沿来触发中断,看了一下松翰的单片机SN8F5703,只有两个外部中断13个内部中断,但图中使用P01 P03 P04来做按键,且并不是外部中断,这个是怎么做的?唤醒功能?需要请求帮助详细分析一下,KEY2是开关机功能,其他两个是档位机模式功能

网友A:
P0 P1口电平变化就能唤醒,不是外部中断。

楼主(2021-04-29):
引用 网友A:
P0 P1口电平变化就能唤醒,不是外部中断。

怎么唤醒,有没有相关系统C代码参考的

P0口设置为输入就可以,P1口好像需要配置一个寄存器,具体看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