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051单片机写Flash异常

楼主(2019-12-09):
做串口升级功能,使用HAL库开发,每次用MDK烧录APP程序后发现写FLash就会失败,使用JfLash将芯片擦除后在烧录APP程序,则写Flash功能正常;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首先你这写flash失败问题就太模糊,是写的过程中程序卡死。还是写完再读出来数据不对。如果是前者可以看一下我这篇**:http://www.eemaker.com/stm32l0-eeprom-nvm.html

网友B:
官方的例程是 071 的,但是应用到 051,042 都会出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网友C:
flash写之前需要先擦除,这是flash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ash写之前需要先擦除,这是flash的特性

写之前已经擦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这写flash失败问题就太模糊,是写的过程中程序卡死。还是写完再读出来数据不对。如果是前者可以看一 ...

写完读会的数据不对,写之前会关闭总中断,发现使用MDK烧录程序后出现概率很大,使用JFlash全片擦除后出现的概率很低。

网友D:
没有这样的事情,多半你写的有问题

网友E:
L系列FLASH编程比较费时,看是不是时间不够,第一块还没写好就开始写下一块

网友F:
没有升级过

网友G:
供电多少伏

网友H:
是不是地址有冲突呢

网友I:
官方有说法吗

网友J:
看来是一个bug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