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晶振选型!

楼主(2019-12-10):
今天采购3K数量的晶振,厂家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泛音晶振跟基频晶振选择那个?

楼主: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劳烦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晶振振荡频率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基波,三次泛音,五次泛音,七次泛音等(只能是几次,而且泛音次数越高,起振越难)。由于晶振频率与石英晶片厚度有关系,由于工艺限制,基波频率一般在几M到几十M。更高频率就采用泛音模式。基频与泛音晶振相比,加工工艺没有区别,只是在调试和测试的时候,按泛音频率测试。比如基频10M的晶振,三次泛音就是30M,五次泛音就是50M(实际上并不是绝对的倍数关系)。应用的时候,电路上不采取任何措施,就振荡在10M,如果加上基频抑制,而抑制点设置在10M与30M之间,那就振荡在三次泛音上。同理,如果抑制点设置在30M到50M之间,就能振荡到五次泛音上。

楼主:
百度了一些,只有这几项。
哪位高手可以指点迷津?
例如 STM32 旁边的8M,25M 是基频还是泛音?

网友A:
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B:
好吧  学无止境啊

网友C:
长知识了 呵呵

网友D:
分的好详细啊

网友E:
从来没选的这么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