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BLDC驱动波形不好看

楼主(2019-12-10):
同一个电机用不同的驱动来驱动发现我的驱动的波形总感觉换相慢半拍

第一幅图是我的驱动

网友A:
换相时间是慢了,这就产生这样的电流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相时间是慢了,这就产生这样的电流波形。

通过图一来看貌似换相时机不对是霍尔安装位置不对的原因;但是我把电机装到买的驱动器上得到的波形是图二,感觉霍尔又没什么问题。

                          图一

                         图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相时间是慢了,这就产生这样的电流波形。

换个方向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