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SN75451工作不正常,3号脚输出完全不对。这个与门为啥这么...

楼主(2019-12-10):
SN75451工作不正常,我把LED2去了。3号脚输出还是不正常!!。芯片应该买的是正品,在贸泽和立创商城分别买的,都试过,一样现象。。。

网友A:
原来是德州仪器的同志,失敬了。。。

一不留神,看成TI了

网友B:
电路错误。
修改:
(1)去掉LED2;
(2)断开P1--3脚与GND的连接;
(3)将U1的3脚1Y与P1--3脚连接。

网友A:
LED2短路试试?

嗯嗯,实际就是贴的OR

网友C:
芯片典型的OC门,即集电极开路输出。
你直接短路LED2,这样当输入高电平,则输出开路,发光二极管输出,输入低电平输出对GND导通。
要注意的是,你这样连接后,最高电平大概1.几V,最低电平0.3V左右,而不像一般的TTL输出幅度有这么大。

网友D:
德州仪器,牛,我原来做项目还剩一些75451,   75452,  可以便宜出给你,

网友D:
逼还发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错误。
修改:
(1)去掉LED2;

LED2我画反了⊙﹏⊙b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典型的OC门,即集电极开路输出。
你直接短路LED2,这样当输入高电平,则输出开路,发光二极管输出,输 ...

是的,我LED2放反了,实际焊接的是对的。是1.25V的数据波形。不过对于光线收发器要求的1.4V有一定距离。谢谢。我根据2楼的改一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错误。
修改:
(1)去掉LED2;

NICE。1.实际我电路LED2这边是一个OR电阻。不过确实电压只有1.2V。距离理想3.3V~5V的波形距离偏大。目前用你2,3方法,试试。这是OC门,我觉得你的办法不错。谢谢了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德州仪器,牛,我原来做项目还剩一些75451,   75452,  可以便宜出给你,

谢谢哈,还在试验,等量产联系你

网友A:
你可以看看实际有没有光。。。只要有光电压是多少不重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LED2放反了,实际焊接的是对的。是1.25V的数据波形。不过对于光线收发器要求的1.4V有一定距离。 ...

二楼的线路连接,和你前面的逻辑是反的,在TX输入高电平时候,光耦将导通。注意到这个问题就行,只是输出接法有所变化而已。
至于收发器要求1.4V,这不由OC门决定,由串联的限流电阻决定。

是的,理解了,谢谢。我这边安照你说的,修改了。现在定位的问题应该是光纤问题,这HFBR-1414需要多模光纤。十分感谢

网友E(2022-03-03):
我是正版原厂,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