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电容在单片机的复位功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2-10):
是的,供电VCC在接了滤波电容后,上电瞬间VCC和GND就短路了,但短路时间取决于VCC电源内阻R与滤波电容C的乘积T=RC。通常R很小,电容C也不会太大,实际T很短,不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供电VCC在接了滤波电容后,上电瞬间VCC和GND就短路了,但短路时间取决于VCC电源内阻R与滤波电容C的乘 ...

谢谢,我以为是我理解有误。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上电瞬间  VCC其实是拉低了的

网友B:
有的单片机是高电平复位。
一般讲的复位都处于单片机供电正常状态。
上电复位应该和普通复位没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