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XX中16位ADC和专用16位ADC精度差距如何

楼主(2019-12-10):
现需用到ADC指标要求:16位,至少1MHz采样速度,精度尽量高的
为此找了专用ADC与MCU搭配,包括AD和TI两家公司的16位专用ADC,例如以下两种相对比较合适的:
AD4005       "16bit,1M采样率,差分输入,SPI输出,SNR=96.2dB,INL=0.2LSB" ,价格:11.25$
ADS8920B   "16bit,1M采样率,差分输入,增强型SPI输出,SNR=96.8dB,INL=0.25LSB" ,价格:9.15$

看了下STM32H750XX中ADC的一些指标,采样位和采样速率是完全OK,价格更是感人,但是对于ADC影响精度指标,
例如:SNRmax=81dB,积分非线性误差INL未知,不知道总体精度和专用ADC会差多少
请高人指教

楼主:
ADC的精度=N*LSB+Vc_sample+Vshift+Vnoise+Vref+… N,
Vc_sample是ADC内部的采样电容引起的误差
Vshift一般是外围电路带来的偏置
Vnoise是综合前端的驱动电路和ADC得出的噪声电压
Vref一般是由参考电压的散差引起的误差
这是一些看到的信息,但是还是没法评估与专用ADC的精度差别

网友A:
我感觉不太出来什么差别

您有没有做过类似的设计

网友B:
感觉有时候只是 一种噱头

可能吧

网友C:
没有明显的感觉

哈哈,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类似的设计

网友D(2022-05-18):
主要看inl,不能太大。

网友E:
专用的ADC芯片,和MCU自带ADC的芯片,所采用的工艺是不一样的,MCU自带ADC是混合电路,工艺是最麻烦的,因为要兼顾模拟和数字,往往到最后,其ADC的性能会比专用的ADC芯片差不少。
另外3.3V的供电和5V的供电,电压差50%,性能也会差不少。专用ADC大多支持5V供电,性能会增色不少。

对性能要求高的,尽量用专用ADC吧

网友F:
这个性能怎么样

网友G:
STM32H7发热量太高。

网友H:
专用的16位ADC一样。

网友I:
STM32H750应该是12位的吧。

12位的DAC,16位的ADC

网友J:
同样的基准电源,需要看你采样的速度,但是个人感觉一般内部的不如外部的,仅仅单片机自己的发热吧!

网友K(2022-06-21):
专用16位ADC精度搞了吧

网友L:
精度和专用ADC会差很多。

网友M:
STM32H750ADC性能还可以。

网友N:
16位ADC的效果一般。

网友O:
自带的ADC效果一般。

网友P:
16位ADC精度应该可以。

网友Q(2022-10-04):
一般来说,集成的性能肯定比不过独立的。

网友R:
因为小灯中不会有电流通过

网友S:
跟那个施密特触发器的配置有关

网友T:
该函数执行完后继续后续

网友U(2023-05-01):
TIM4、UART1初始化代码只是些各种相关基本配置,不跟别的外设有关联

网友U: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V:
输出了5个频率为10KHz的PWM脉冲

网友W:
显然直接调用的话,那么调用线程会被阻塞暂停

网友X: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R:
Keil编写程序是默认的时钟为72Mhz

网友Y: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S:
A在使用自己声明的mysum之前,初始化(注册)一下该函数

网友Z: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T:
多增加过孔将此工作地线与工作地平面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