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新人求帮助 下面这个双MOS的原理是啥

楼主(2019-12-10):
求助

网友A:
你确定是这样的线路?
这个结构,在CMOS芯片里面是一个典型的互补单元结构,因为互补单元,所以有很多限制,比如VCC不能超过XX电压,这是因为当VCC大于2个MOS的开启电压时候,则,输入信号方波驱动过程,总有一部分时间,双管栅极都达到开启电压这个时刻,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共通。这个共通是很要命的,尤其是驱动方波速度比较慢时候,将可能直接损坏输出电源或者管子。
典型的这管子开启电压是3V,2个3V算6V,则VCC在5V以下时候,线路可以很好使用,超过6V比如8V,则当输入方波在3V--5V过程中,上下管子都超过Vgs导通。后果上面已经说了。

网友B:
什么书上搞来的图?能不能提供一点上下文信息?

网友C:
是不是电火花机器的示意图?
驱动信号高低电平应该与直流输入基本一致或者超出一点才能工作。
另外这个示意图,没有死区,大概率会出现半桥的上下臂同时导通的情况,电路本身有较大风险。

原理嘛就是 : 驱动信号为低时,上臂 PMOS 导通,电极与工件接触发热、放电,烧蚀工件,驱动信号为高时,下臂NMOS导通,释放电极回路寄生电感储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书上搞来的图?能不能提供一点上下文信息?

这是一篇论文里的图,我第一次弄脉冲电源,也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书上搞来的图?能不能提供一点上下文信息?

楼主:
xch
听说焚书坑儒,不焚书也坑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这样的线路?
这个结构,在CMOS芯片里面是一个典型的互补单元结构,因为互补单元,所以有很多限制 ...

我这是看的一篇论文里的图   我也不太懂   我把图贴出来了   求解答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火花机器的示意图?
驱动信号高低电平应该与直流输入基本一致或者超出一点才能工作。
另外这个示意 ...

这是一篇纳秒脉冲电源论文里的   主要是用来做电化学加工的

网友D:
看图纸就是个基本的CMOS互补电路,P与N mos管的互补,
多年前研究过电火花电路,记得其电路好像也就是单纯的放电,再大不了就是高低压放电,好像牵扯不到CMOS互补,互补电路一般出现在CMOS集成电路中,是最基本的结构单元。

网友B:
这是不懂电路的人画的。
你理解他的意思是提供一个电压在输入电源的正端和负端快速摆动且可以提供大电流的信号就可以了。
至于如何实现可以找懂电路的人去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懂电路的人画的。
你理解他的意思是提供一个电压在输入电源的正端和负端快速摆动且可以提供大电流的 ...

好的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懂电路的人画的。
你理解他的意思是提供一个电压在输入电源的正端和负端快速摆动且可以提供大电流的 ...

那您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图有问题没,这种电路可以做出纳秒级脉冲电源吗,新人求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您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图有问题没,这种电路可以做出纳秒级脉冲电源吗,新人求解答
...

1. 电路不可用
2. 不可能做纳秒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电路不可用
2. 不可能做纳秒级

这个电路哪些地方有问题   请帮忙分析一下    多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哪些地方有问题   请帮忙分析一下    多谢

你可以理解为三极管共射级放大电路,它的电压放大倍数为1.
要求驱动信号满摆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哪些地方有问题   请帮忙分析一下    多谢

驱动器的“地”需要连开关管的源极,你的图中没有给出连接,也看不出两边电源的连接关系。这个问题你需要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器的“地”需要连开关管的源极,你的图中没有给出连接,也看不出两边电源的连接关系。这个问题你需要 ...

是的    这个开关管源极少了一个接地   加上接地是不是开关频率也达不到兆赫兹   哪些地方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呢

网友D:
楼主该付点费以表示对楼上各位大师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