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求助,CCS3.3报错

楼主(2019-12-10):
我用到的是C5502开发板和XDS510仿真器,连接开发板没有问题,debug程序和load out文件都没有问题,运行程序后,我想看一个数组的值是否变化,一点add to watch window就报错,报错如下图。。。有没有人可以指点一下。。。我reset emulator,但是没有用。。。

网友A:
应该是硬件问题吧   感觉功耗一起来就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硬件问题吧   感觉功耗一起来就出错了

有什么比较简单的解决办法吗?优化程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比较简单的解决办法吗?优化程序吗?

别操作外设   直接新建工程  写个helloword这样的东西  看看能下载跑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操作外设   直接新建工程  写个helloword这样的东西  看看能下载跑起来吗

能跑起来,今天加载out文件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报错:Trouble Removing Breakpoint with the Action "Terminate Program Execution" at 0x97d7: Error 0x00000008/-1066 Error during: Break Point,  Cannot set/verify breakpoint at 0x000097D7,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导致后面的报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跑起来,今天加载out文件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报错:Trouble Removing Breakpoint with the Action "Term ...

应该是设置的中断问题吧
1、在CCS-->Debug => Breakpoint 选择remove all breakpoint

2、Option => Customize => Program/Project Load => Disable All Breakpoint

3、Option->Customiz->Program/Project/CIO -->Do not set CIO breakpoint at load."和"Do not set end of program breakpoint at 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