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组升压后并联

楼主(2019-12-10):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三个电池组串联不就是 36V?  搞升压再并联不成了 脱裤子放屁?
硬要加成本搞三路升压并联,首先要考虑的是电流输出均衡。网上相关资料很多。
直接并有一定几率出问题 -- 其中一路输出过流,另两路还是零输出

网友A(点评):
难道是因为 充电 均衡 之类问题? 48V的充放电板 已经 很成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三个电池组串联不就是 36V?  搞升压再并联不成了 脱裤子放屁?
硬要加成本搞三路升压并联,首先要考虑 ...

只能用升压并联的方式是项目需求。

网友B:
用电流控制型的DC/DC没问题。

每路都有限流,3路加在一起总输出满足最大输出就行。

3路DC/DC没必要均衡.
也有专用于并联的DC/DC,开关频率同布,可做成交错开关相位减少输入/输出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