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二极管与、或门,三极管非门电路原理

楼主(2019-12-10):
二极管与、或门,三极管非门电路原理

二极管与门电路原理

如图,为二极管与门电路,Vcc=10v。

假设3v及以上代表高电平,0.7及以下代表低电平。

下面根据图中情况具体分析一下:

1.Ua=Ub=0v时,D1,D2正偏,两个二极管均会导通,此时Uy点电压即为二极管导通电压,也就是D1,D2导通电压0.7v.

2.当Ua,Ub一高一低时,不妨假设Ua=3v,Ub=0v,这时我们不妨先从D2开始分析,D2会导通,导通后D2压降将会被限制在0.7v,那么D1由于右边是0.7v左边是3v所以会反偏。

截止,因此最后Uy为0.7v,这里也可以从D1开始分析,如果D1导通,那么Uy应当为3.7v,

此时D2将导通,那么D2导通,压降又会变回0.7,最终状态Uy仍然是0.7v.

3.Va=Vb=3v,这个情况很好理解,D1,D2都会正偏,Uy被限定在3.7V.

总结(借用个定义):通常二极管导通之后,如果其阴极电位是不变的,那么就把它的阳极电位固定在比阴极高0.7V的电位上;如果其阳极电位是不变的,那么就把它的阴极电位固定在比阳极低0.7V的电位上,人们把导通后二极管的这种作用叫做钳位。

二极管或门电路原理

如图,这里取Vss=0v,不取-10v

1、当Ua=Ub=0v时,D1,D2都截至,那么y点为0v.

2、当Ua=3v,Ub=0v时,此时D1导通,Uy=3-0.7=2.3v,D2则截至

同理Ua=0v,Ub=3v时,D2导通,D1截至,Uy=2.3v.

3、当Ua=Ub=3v时,此时D1,D2都导通,Uy=3-0.7=2.3v.

三极管非门电路原理

从4kΩ电阻到T1的“集电结”,到T2的发射结,再到1kΩ电阻,实际是两只电阻、两只pn结组成的串联分压电路,在这个回路中,越往下电位就越低。所以T1的基极电位总是高于集电极0.7V的。

pn结正向压降0.7V,两只pn结正向压降1.4V,那么两只电阻压降为(5-1.4)V=3.6V,4kΩ电阻压降为[4/(4+1)]×3.6V≈2.9V,故T1集电极电压为5-2.9-0.7=1.4V。

水向低处流,电流也是向低处流。

A端输入3.6V以上高电平电压时,T1集电极1.4V电压低于发射极电压,4kΩ电阻电流经T1集点结流向T2发射结,使T2饱和,T4饱和,电路输出低电平。

A端输入1V以下低电平电压时,T1发射极电压低于集电极1.4V电压,4kΩ电阻电流经T1发射结流向低电平输入端A,T2得不到电流而截止,T4截止,Ucc经R2使T3饱和导通,电路输出高电平,实现非逻辑关系。

楼主:
二极管与、或门,三极管非门电路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