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DK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9-12-10):
        最近调试一个STM32的程序,使用的是MDK4.54版本,操作系统是免费升级上来的win10。发现了一个怪现象。
       过程是这样的:刚开始是板子上的一个DA芯片不受控,后来发现,万用表的黑表笔一碰到板子的地线,MDK就从调试界面跳出来,返回到程序编辑界面。由于是在家里调试,我以为是家里的地线不好,万用表的黑表笔给板子造成了干扰,就把万用表关了,还是一样。后来,我干脆把表笔拔下来,还是这个样子。怕是有虚焊,我就用表笔轻轻碰一下地线,也是这样。最后发现,只要用表笔(不管黑红)碰一下板子,不管碰的什么位置,只要是金属部分,MDK就从调试界面跳出来,很奇怪的现象。
       跳出调试界面也是很怪,只有程序在运行的时候会跳出来,没运行用表笔碰了一下,MDK不跳出调试界面,但再点一下运行,MDK马上就跳出调试界面。
       我已经没办法了,有没有人碰到这个问题?正在下载MDK5,换个软件试试,有消息了再来通告。

网友A(点评):
可能有猫腻

楼主:
补充一下,新做了几个实验,只要是带长长的导线的东西,碰一下板子上的金属部分都会出现这个现象。但如果是短的,如水果刀、电阻等东西,就不会出现了。

楼主:
下载了MDK523版本,还是一样的故障。只是多了一个提示,说明不能连接到目标板,退出debug模式。

网友B:
你不碰好了

网友C:
这布线得多不靠谱...

网友D:
JLINK 易受干扰

网友E:
是不是仿真器有问题啊

网友F:
也可以换一个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