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菜鸟新人,求大佬帮忙分析电路

楼主(2019-12-10):
如果需要开关的话只用三极管不就行了,为什么后面又加了mos管,求大佬解答

网友A:
MOS管作为静态开关功耗非常低,而且低压管导通损耗也小。

@jerryjohn :因为需要控制的电源可能是12V,MCU直接驱动PMOS的栅极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电平转移的手段
感谢您的回复,我想不明白的是这里有必要三极管和mos管一起用吗?不知道您能不能给分析一下。我刚接触电源这一块,还请见谅

网友B:
一般MCU驱动能力太弱,因为电流太小,MOS管驱动电流可以是1A,这就是为什么加三极管。

网友C(2020-02-15):
通俗的说 mos 管开与关反应快,属于电压控制相当于一个机械开关,负载能力强。而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管,

网友D:
主要看电流能力和导通阻抗,相当于继电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