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只用一个T0引脚测量频率???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9-12-10):
C:\Users\JT\Desktop谢谢,已找到

网友A:
这只能测量高低电平对称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测量高低电平对称的信号

那该怎么测量呢?有思路吗?

网友B:
用 T0 测频率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该怎么测量呢?有思路吗?

那个方法可以,开始没看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