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路设计对数字地和模拟地隔离技巧解析

楼主(2019-12-10):
电路设计对数字地和模拟地隔离技巧解析

问:电路设计中用0欧电阻还是磁珠来隔离数字地和模拟地?

  我做了个实验板,不太清楚应该用0欧电阻还是磁珠来进行数字地和模拟地的隔离?

  板子上的晶振有:24MHz,50MHz,27MHz等,板子入口电压5V,芯片需求电压轨:3.3V,2.5V,1.5V,1.2V.。

  请高手指点!

  答:0欧姆电阻

  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地的标准要一致,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

  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始终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

  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理由如下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1、用磁珠连接;2、用电容连接;3、用电感连接;4、用0欧姆电阻连接。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 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扰/被干扰。

  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配置电路一般,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易引起误会,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

  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用贴片电阻效果好。其他用途 布线时跨线调试/测试用临时取代其他贴片器件作为温度补偿器件

  更多时候是出于EMC对策的需要。另外,0欧姆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而且过孔还会影响地平面(因为要挖孔)。大尺寸的0欧电阻还可当跳线,中间可以走线还有就是不同尺寸0欧电阻允许通过电流不同,一般0603的1A,0805的2A。

  所以不同电流会选用不同尺寸的还有就是为磁珠、电感等预留位置时,得根据磁珠、电感的大小还做封装,0603、0805等不同尺寸的都有了0欧姆电阻一般用在混合信号的电路中,在这种电路中为了减小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的相互干扰。

  他们的电源地线都是分开布的,但在电源的入口点又需要连在一起,一般是通过0欧姆电阻连接的,这样既达到了数字地和模拟地间无电压差,又利用了0欧姆电阻的寄生电感滤除了数字部分对模拟部分的干扰。

网友A:
数字地和模拟地是要分开的

网友B:
隔离的方法是将电源地和信号地分为两个网络

网友C:
通常使用0欧电阻或者铁氧体磁珠

网友D:
数字地、模拟地互相会影响

网友E:
模拟地和数字地要一点接地。

网友F:
电源引入高频器件时用磁珠

网友G:
让电路避免不必要的信号干扰

网友H:
防止地线阻抗上的电压降对微弱信号干扰

网友B:
电源地和信号地之间用某器件连接

网友A:
要在布局上注意数字部分器件和模拟部分器件的布局

网友H:
数字电路抗干扰能力较强。

网友G:
数字地是数字电路部分的公共基准端,即数字电压信号的基准端;模拟地是模拟电路部分的公共基准端,模拟信号的电压基准端

网友F:
需要用 0 欧姆电阻连接起来

网友E:
不同种类地之间用0欧电阻相连

网友I:
必要的时候要分离开来画 PCB 地线

网友D:
PCB 的时候要注意区分这两个 地

网友J:
常把数字电路的地线和模拟电路的地线隔离 或是通过电感连接

网友C:
模拟地和数字地隔离可以用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