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声表面波谐振器稳频的无线数字通信模块设计

楼主(2019-12-10):
声表面波谐振器稳频的无线数字通信模块设计

     在许多现代的电子设计制作中单片机已经普遍应用,然而单片机之间的通信依然存在着许多不便。常见的有串口通信、SPI总线、I2C总线、单总线等等,虽然所需线数越来越少,但这些连接毕竟都是建立在有线连接的基础上,基本上都需要共地连接,而在很多场合不允许共地(如电力系统检测),有的场合不允许布线(如车辆的刹车和碰撞加速度实验、数字遥控)。这时就需要一种能够进行无线数字信号传输的电路。

  1 设计目的与要求

  采用无线数字传输模块如(nRF905、nRF401)固然能够满足高速率、大数据量的数字信号无线传输,但是其固有地址编码和通信模式控制,多数采用SPI总线完成。对于有内部集成SPI接口的单片机而言,至少占用3个引脚来完成SCK、MOSI、MISO的功能;对于没有内部集成SPI接口的单片机,还需要通过软件模拟SPI接口。

  这样造成了单片机的引脚和内部程序空间的浪费。同时数字传输模块的价格在低成本模块设计时也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因此有必要自行设计一个简单的无线数字通信模块,并且该模块应该可以使用单片机都具有的通用串口(UART)完成模块与单片机的通信。

  2 电路设计

  2.1 载波的选取与产生

  根据我国《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设备管理暂行规定》中关于民用设备的无线控制装置的频率要求,同时综合建筑物穿透能力、传输距离与器件是否方便获取等因素,选取了315 MHz作为本设计的载波频点。315 MHz可选的稳频网络有LC振荡器、晶体振荡器、声表面波谐振器(SAWF)等。其中LC振荡器Q值最小可用带宽相对较大,但是其频率稳定度受到元器件参数的影响较大,这给调试与使用带来很大的不便。晶体振荡器的频率稳定度高,但是高频的晶体振荡器加工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声表面波谐振器是用石英晶体或压电陶瓷作为基底,在其上镀有又指换能器(IDT)和反射栅,产生声信号的时间延迟或振荡,构成声表面波延迟线或谐振器。其通过压电材料选取和又指换能器等参数设计,可产生不同的声表面波频率特性,是一种滤波器件,其振荡特性正好满足设计要求。

  2.2 调制与发射电路的设计与调试

  由于使用的是声表谐振器(Q值较高)的振荡电路输出作为载波,同时为了在使用串口直接输出时调制方便,兼顾接收解调电路在这里采用的是OOK调制方式。没计的要求就是:当单片机串口TXD输出高电平的时候电路振荡;当其输出低电平的时候电路停振。

  可以采用如图1所示的发射电路。电路中L1为高频扼流圈,R1、R2为偏置电阻,C1为交流旁路电容,天线在谐振状态下可以等效为一个纯阻负载。

  发射电路的交流等效电路如图2所示。其中R1是天线等效负载。L1、C1、C2与Q1当SAWF交流短路时组成电容三点式振荡同路,回路振荡频率在其特征频率附近,通过改变L1的匝径与匝间距可以使LC振荡回路落在315 MHz频率附近。这样就满足了起振的相位条件,振荡的幅度条件由晶体管的非线性特性保证。这时,选频网络包括了SAWF,因为只有频率在315 MHz时SAWF才表现为高频短路,即把电容C1的反馈电压送入晶体管Q1的基极。只有在TXD端高电平的时候以上条件才完全满足;当TXD为低电平时,晶体管Q1截至,电路停振,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OOK调制形式。

  调试电路时,由于仪器限制,很多时候很难调整L1的匝径与匝间距等参数。这时可以接TXD为高电平,通过短接SAWF,暂时略去其选频功能,直接调整L1参数与后面即将提到的接收机这样只有L1、C1、C2振荡在315MHz时接收电路才会有输出,达到了调整L1参数的目的。

网友A:
非常好的资料